靠谱的交流伺服电机选型问题,谢谢

楼主(2015-03-21):
各位大侠好~

俺想选个交流伺服电机,大概要求功率在百瓦以内,希望转速较低,目前看了好些个(西门子,施耐德,三菱之类的),发现额定转速都是3000转,如果能够有四极或者八极的,那么就可以不用行星减速机,也给丝杠的选择留下很大的余地

看了好几个,发现100W以内的交流伺服真心挺少的,其中很多又是日本货
说实话还是不太愿意用小鬼子的东西,虽然也承认技不如人。但是西门子施耐德都确实没有对应的小功率型号,可能还是不得不靠行星减速+丝杆来达到俺要的扭矩

俺们量不大,大概就买个几十个的样子(电机+控制器),请各位多多指教靠谱的路线,谢谢~

网友A:
小功率伺服都是3000的

网友B:
小功率交流伺服基本还是日系为主,欧美系的交流伺服基本以较大功率为主。而且日系的产品较易用,建议理性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伺服都是3000的

谢谢您
您有没有那个推荐一下呢,具体型号之类的

真心看得我头大啊,不知道该选择那种才是合适的

另外,三菱,日立,松下,西门子,施耐德等牌子可否请推荐一个性能好且稳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交流伺服基本还是日系为主,欧美系的交流伺服基本以较大功率为主。而且日系的产品较易用,建议理性选 ...

您所指的易用可以理解为是说编程更容易么?
还是维修更加简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所指的易用可以理解为是说编程更容易么?

编程设置更简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设置更简易。

我期望的是总移动距离控制,到电机上就是希望我能精确控制在确定的时间内让电机转过确定的圈数,对于日系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编程么?

问题很多很小白,但是确实翻了很多书也没找到答案,只有厚着脸皮问了

网友C:
要选择伺服,得先明确设计要求,然后才能根据你的设计要求确定设计参数,包括你提到的功率,还有其它一些参数,比如扭矩、惯量,还要考虑电机启停的速度与频率。最后再根据这些参数结合控制上的内容去选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选择伺服,得先明确设计要求,然后才能根据你的设计要求确定设计参数,包括你提到的功率,还有其它一些参 ...

扭矩不用考虑,肯定够用
惯量也不用考虑,目前的都够小了

只需要考虑功率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期望的是总移动距离控制,到电机上就是希望我能精确控制在确定的时间内让电机转过确定的圈数,对于日系 ...

基本上电机三种控制方式:电流控制(力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移控制。当然也有结合起来的应用。
你的需求应该偏向位移控制。
建议你先咨询下各伺服系统供应商(不是电机供应商),告诉他们你的应用。通过和他们的应用工程师交流,相互比较你的需求和他们提供的信息选择。那么小功率的伺服系统应该可以直接演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电机三种控制方式:电流控制(力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移控制。当然也有结合起来的应用。
你的需 ...

谢谢大侠指教!

关键是找了好些家,发现懂技术的伺服商真心难找啊....

找厂家如三菱之类的,俺这边量实在是太小,人家一年任务是百万美金级别,俺买这么几个人家都懒得理我

求推荐伺服系统商,谢谢~~
不知道在阿里巴巴之类的上面找到的这些靠谱么

网友(2016-03-09):
我们有50w和100w的伺服电机,米格电机,15968822646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