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 云一机 广数980系统 求解

楼主(2015-03-21):
  厂里刚进新数控车,第一次干活发现一个问题。毛坯铸件,车内孔,前面程序省略

   单边加工量1MM   T0101  G01 x80  Z-31 F0.15 ;  G00 x79  Z0 ;  G01 X170 Z-16  F0.15;
   车完尺寸80正常,170尺寸-0.18  要把程序X170改成X170.18  车出的尺寸才正确。

这种情况是系统问题?是丝杠螺母间隙问题?还是私服电机问题?
  不明白  哪位大侠能分析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3-22 00:15):
程序错误改正:T0101  G01 X80 F0.15 ;  Z-31 ;  G00  X79  Z0 ; X170 ;  G01 X170  F0.15 ;  Z-16 ;

补充内容 (2015-3-22 21:29):
经过社友的建议,今天下午量了一下内孔车刀,确实刀具不在中心,矮了2.5MM  刀具不在中心,同一把刀车不同尺寸的孔,精度是达不到的。大孔跟小孔的比例越大,尺寸差的越多。

补充内容 (2015-3-22 21:38):
自己分析原因,也许是刀具直径,与工件内孔直径,比例在变化照成的。惭愧  干了好几年的普车,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发现过。玩了一天的数控车才发现,内孔  外圆车刀  刀尖必须要在车床主轴的中心。感谢社友  学习了。

网友A:
你应该车一个内孔,看看是不是口小里大的锥度。按你尺寸而言,应该不是系统和间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车一个内孔,看看是不是口小里大的锥度。按你尺寸而言,应该不是系统和间隙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看到你的回复我发现自己描述错了。是这样的:一个孔两个台阶,小孔80   深31   大孔170  深16   车完80   在车170,80在整数上,170减0.18

网友B:
建议你检查刀具是否对中心,要是就用刀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检查刀具是否对中心,要是就用刀补解决

要不是就用刀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就用刀补解决

刀补80的孔跟着变大,刀具在中心。费解

网友C:
程序看得头疼,
不想看多
刀必须装在中心,另外X轴与Z轴几何精度不对,机床质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看得头疼,
不想看多
刀必须装在中心,另外X轴与Z轴几何精度不对,机床质量差

让您费心了,我刚学数控车两天,描述的不清楚。我想收集一下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然后找售后。

网友:
这问题好奇怪哦,有咨询厂家吗?厂家怎么个说法?

空走这个程序,打表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看得头疼,
不想看多
刀必须装在中心,另外X轴与Z轴几何精度不对,机床质量差

谢谢你的提醒,我去量一下刀具是否在中心高度。

网友(点评):
你车一个300大的平面,你会发现平面车不平。X轴和Z轴90度不对。

网友(点评):
最可能的还是刀尖高度不对 但是高度不对也不会想行中大侠说的车不出平面 低了车过中心会留下一个小圆头 高了 最后一点是被刀具推掉的而不是车车掉的

网友(点评):
即使这样也是一个平面 如果床头箱与导轨不是平行的才会车不出平面 但是X轴与Y轴也还是90度

网友(点评):
今天下午量了一下内孔车刀,确实刀具不在中心,矮了2.5MM 刀具不在中心,同一把刀车不同尺寸的孔,精度是达不到的。大孔跟小孔的比例越大,尺寸差的越多。

网友:
同向进刀,跟间隙没有关系,是不是要修改螺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的毛胚?毛胚形状误差大不大?需要精车么?刀杆长度?刀杆大小?刀尖高度?
可能性很多嘛

感谢回复  问题已找到  刀尖高度问题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刀补80的孔跟着变大,刀具在中心。费解

你可以用同一把刀两个刀补啊,比如:T0101   T0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同一把刀两个刀补啊,比如:T0101   T0102

谢谢,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