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球,小花能实现自动筛选送料吗?有图

楼主(2015-03-21):
毛球,小花能实现自动筛选送料吗?

网友A:
1)这类,仅分料是很简单。问题是分出来后干嘛。

2)要是我的话,干脆从前面的工序下手搞自动化了。

 这样的话,

 我:机械设计的思路也一下子清晰明了了,钱也能多挣了;
用户:那钱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类,仅分料是很简单。问题是分出来后干嘛。

2)要是我的话,干脆从前面的工序下手搞自动化了。

要是你的话,肯定赚不到钱,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来找思路的,下次你直接问他给你多钱买方案。

网友(点评):
我忙得要命,接不了别的单子,这是第一;有方案才是刚开始琢磨,能搞成能用的设备,还远得很,这是第二。

网友:
是做分类,还是供料啊,信息也太少了,最起码把需求说清楚吧!!!

网友:
可以的,挺简单,就是性价比要考虑下。

网友:
你自己在网上找找 然后自己整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