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请教:铲片

楼主(2015-03-22):
如图,某散热器的制作工艺,但找了好久没找到更详细的工艺介绍
只找到几张设备图片。还请懂的人介绍下这种工艺特点,相关设备,刀具,先谢谢了

网友:
冲压模+焊接

网友(点评):
不对,这个是象做刀削面一样弄出来的。只不过,没有完全削下来,快到头时,折起90度,一片接一片。就是铲片。

网友:
折弯加焊接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焊接的,真空钎焊?

网友:
看设备应该是直接切出来的

网友A:
一般散热器片会通过切削、挤压、冲压、压铸等来实现

图示是冲压(折弯),这种散热器翘片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形状,还有许多更加复杂的形状,但是铝的多以冲压为主,厚点的翘片就是以挤压为主了。

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不用自己做。自己做没啥竞争力。
你有单直接在东莞深圳找作铲齿散热器的专业厂家买来卖就可以了。这个行业投资早就过剩了。原来做PC类各种芯片散热器的用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散热器片会通过切削、挤压、冲压、压铸等来实现

图示是冲压(折弯),这种散热器翘片是比较简单的一 ...

这个算挤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挤压吗?

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