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为多少?用什么量具测量?

楼主(2015-03-22):
求解:
直径0.250±0.010AVG。此为金属件孔径。是一薄壁管内径。单位为英寸。
问题1:MMC为多少?用什么量具测量?
问题2:LMC为多少?用什么量具测量?

量具选择:
1.千分尺
2.通规
3.卷尺
4.其它(自选)

网友:
AVG,杀毒软件,φ0.250±0.010AVG是图纸上的原文吗
尺寸是薄壁管内径,那只能用内径千分尺了;
都说φ0.250±0.010AVG了,为什么还写上卷尺;
楼主既然要MMC和LMC,那要通规干什么。
结论,找个内径千分尺好好量量吧。

网友(点评):
内径卡尺在管件长度方向上有限制。恐怕不一定合适。

网友(点评):
太小了 内径千分尺无法测量吧

网友(点评):
单位是英寸。

网友(点评):
答案见5#。

网友:
这么大的工差用卡尺就可以测

网友(点评):
问题是管件。

网友(点评):
测量口部

网友(点评):
问题的愿意是希望管件在长度方向上都能测到。

网友:
GB8069描述MMC通规检测标准的。
再就是三坐标检测吧

网友(点评):
哪一种通规?三坐标可以,但普通管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似乎用三坐标有点过了。

楼主:
答案:
1. MMC= .240
2. LMC= .260

这两者测量量具都需要使用伸缩量规。如下图所示(仅参考用):

网友(点评):
直径2.5英寸的孔能测量吗

网友(点评):
这个图示中的一套是可以的。它测量范围可以达到150毫米,也就是6英寸规格的。

网友(点评):
图纸默认独立原则可以这样检; 默认包容的话MMC时需要通规; LMC可用两点检具;

网友(点评):
这道题还没有涉及是否默认包容。只是单独考虑两个极端尺寸的各自测量问题。你说的对,分别考虑时,相当于默认RFS。

网友:
首先你这个图纸标准的英寸,应该说用的是ASME的标准
如果零件仅仅是管材,按照ASME的理解,对于原材料的线材,管材,棒材,型材,是不受包容原则控制的。
也就是说MMC=0.24inch LMC=0.25inch 由于你的产品公差为0.2inch,约等于5.08mm,按照十分之一原则来看,长爪内径卡尺,有足够的精度分辨出产品的变差。

网友(2018-07-2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