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瞬心怎么看?

楼主(2015-03-22):
这个瞬心怎么看?
然后那个距离不是应该一个活动的到一个固定的之间的距离么,怎么会有P24P12?
求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两个半径的延长线交点就是

网友:
好像减速机的类似哦

网友:
确实好像是减速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帮顶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半径的延长线交点就是

噢,那那个距离不是应该一个活动的到一个固定的之间的距离么,怎么会有P24P12?

网友C:
前面呢,光一个图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呢,光一个图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噢,不好意思,这是题干
图所示为摩擦行星传动机构,设行星轮2与构件1、4保存纯滚动接触,试用瞬心法求轮1与轮2的角速度比w1/w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半径的延长线交点就是

这是题干
图所示为摩擦行星传动机构,设行星轮2与构件1、4保存纯滚动接触,试用瞬心法求轮1与轮2的角速度比w1/w2。

楼主:
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