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优先数的计算

楼主(2015-03-22):
题如下:
试写出下列有限导出系列的标准数项及其等比
R20/3(140开始),写出8个
答案:140 200 280 400 560 800 1120 1600   等比1.12的三次方约为1.4
我算的是:140 200  270  380  540 750  1050  1480  我的结果也四舍五入的 但和答案不一样  怎么回事?

楼主:
以下是从网上找到的,感谢作者让我知道优先数的作用,
你可知道粗糙度为什么是0.8, 1.6, 3.2, 6.3, 12.5
你可知道油缸缸径为什么是63, 80, 100, 125
你可知道油缸压力为什么是6.3, 16, 25, 31.5
你可知道螺纹规格为什么是6, 8, 10, 12, 14, 16
你可知道机械设计手册上无数的表格,所有产品样本上的参数表,都是怎么来的?
一切都来源于伟大的优先数系。
法国工程师雷诺看到热气球上的钢丝绳规格繁多,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将10开5次方,得到一个数1.6,然后辗
转相乘,得出5个优先数如下:
1.0
1.6
2.5
4.0
6.3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后数为前数的1.6倍,那么10以下的钢丝绳一下子只有5种,10到100的钢丝绳也只有5种,
即10, 16, 25, 40, 63。
但是这样分法太稀疏,雷先生就再接再厉,将10开10次方,得出R10优先数系如下:
1.0
1.25
1.6
2.0
2.5
4.0
5.0
6.3
8.05
公比为1.25,于是10以内的钢丝绳只有10种,10到100的也只有10种,这就比较合理了。这时肯定有人说,这
个数列,前面的数字好像相差不大,如1.0和1.25,简直没差别嘛,平常我就四舍五入了,但6.3和8.0间隔就
大了,这样合理吗?
合理不合理,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自然数1、2、3、4、5、6、7、8、9,看起来很顺溜,我们用这个数列来
发工资,给张三发1000,给李四发2000,两人皆心服。突然通货膨胀,给张三发8000,给李四发9000。以前李
四工资是张三的2倍,现在变成1.12倍。你说李四能愿意吗?他可是主管哪,给他发16000还差不多,张三是不
会埋怨说主管比他多8000的。
这个自然界的事物,有两种比较方法,就是“相对”与“绝对”!优先数系是相对的。
有人说他的产品规格有10吨,20吨,30吨,40吨的,现在看来就不合理了吧?如果你取两倍的话,应该是10
吨,20吨,40吨,80吨,或者保住头尾,也应该是10吨,16吨,25吨,40吨,公比为1.6才合理。
这就是“标准化”,论坛上常常看到有人说“标准化”,实际他们说的是“标准件”,所做的工作只是将整机
的标准件整理一下,就叫标准化了,实际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标准化,你要把你的产品的所有参数按优先数系
形成序列化,再把所有的零部件的功能参数及尺寸,用优先数系来序列化才对。
自然数是无穷的,但在机械设计师眼里,世界上只有10个数,它就是R10优先数。并且,这10个数相乘,相
除,乘方,开方,结果还在这10个数里,何其奇妙!当你设计的时候,不知道尺寸该选择多大为好时,就在这
10个数里选,你说何其方便!
也许有人会发愁,说这尽是小数,我要按计算器,多麻烦。前人已设计好了计算方法,下面顺便将R20优先数
系列出来,也就是20个数,公比为10的20次根即1.12,注意看后面的N序号。_
1.0 N08
1.12 N2
1.25 N4
1.4 N6
1.6 N8
1.8 N10
2.0 N12
2.24 N14
I2.5 N16
2.8 N18
3.15 N20
3.55 N22
4.0 N24
4.5 N26
5.0 N28
5.6 N30
6.3 N32
7.1 N34
8.0 N36
9.0 N38
两个优先数,比如4和2,其序号分别为N24和N12,它们相乘,将其序号相加,其结果等于N36即8便是;相除,
序号相减,等于N12即2便是;2的立方,将其序号N12乘以3得N36即8便是;4的开方,将其序号N24除以2得N12
即2便是。
如果求2的四次方呢?N12*4=N48,这里没有,怎么办?上面的列表,没有写上一个数,就是10,它的序号是
N40,凡是序号大于40的,只看大于40的部分,比如N48就看N8,即1.6,然后乘以10得16就对了。如果序号是
N88呢,看N8得1.6,然后乘以100得160便是,因为100的序号是N80,1000的序号是N120,依此类推。
做机械设计,一辈子用这20个数就足矣。但有时需用到R40数系,有40个数,就更完善了,若不够,还有R80
系。我已将R40数系倒背如流,应付一般计算根本不用计算器。简单来说算40径的45钢的抗扭能力,其扭转系
数是0.5*π*R^3,扭应力选屈服点360的一半即180MPa,圆周率选3.15,左右手捏小数点,心算加减序号,一
会就出来。有人说你不加安全系数吗?说吧,是取1.25,还是1.5,还是2啊?呵呵。
黄金分割0.618,也即1.618,这里也有1.6。
平方根数列,就是根号1,根号2,根号3,很容易求出吧?(3的序号是N19)
π的平方等于多少?等于10。你算压杆稳定的时候就方便了吧?
圆杆扭转系数约为0.1*D^3,现在你可以口算扭转系数了吧?
为什么大螺丝从M36直接跳到M40?
为什么齿轮的传动比有个6.3或者7.1?
为什么槽钢有个市场上很少见的12.6号?
为什么外协厂打电话来说140的方管没有,而有120和160的?因为R5数系比R20数系优先。
为什么标准件的参数有个第一序列,第二序列?一般来说第一序列就是R5序列。
为什么Inventor的螺孔列表有个M11.2?现在你知道它不是胡诌出来的数吧?
还有钢板厚度,型钢型号,齿轮模数,一切标准件,一切工业品样本上的功能参数,尺寸参数,标准公差表,
等等等等,它们的来源,此刻在我们的心中慢慢清晰起来。可以说,我们已经理解了半部机械设计手册,以及
那些还没做出来的工业品。
那么,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可以同时设计出一系列了,而不是设计完之后再进行所谓的“标准化”;更
进一步,如果产品注定要序列化,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在对实际工况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设计产品,因为优先数系
已将所有型号包括其中了。
优先数系的应用,上面列出的,可谓沧海一粟,无尽的应用等着我们自己去开发。
背诵优先数系吧,这可是一劳永逸的活儿。
(注:感兴趣者可参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优先数系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学习

感谢回复 ,您帮忙看看我哪里算的有问题?

楼主:
优先数是等比数列,一般用Rr表示,其中r是对10的开方次数,R20系列等比是10开20次方 , R20/3属于R20系中的派生系列,R20/3等比是10开20次方的3次方,经计算R20的等比约为1.12,所以R20/3等比为1.12的3次幂约为1.40。
由于题中等比数列第一项是140,所以第二项为140X1.4=196(约200)
第三项140X1.4X1.4=274.4(答案给280不符合四舍五入)
第四项140x1.4X1.4X1.4=384.16(答案给400不符合四舍五入)
余下几项都是同样问题,各位朋友,我的算法哪里出错了

网友B:
你的值未按优先数选,R20/3是优先数系的派生数系,它的意思是从基本系列中,每逢3项取一个优先数,生成新的派生系列,按你的题目举例啊,一.140 二.156.8 三.175.616 四.196.68  五.220.293  六.246.727  七.276.335  八.309.495 九.346.634 十.388.231(一到十,均是后一项乘以R20公比1.12),然后取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第十项,然后按R20的基本系列取优先数,得到140,200.280,400。依此类推,即可得到答案。楼主,再试试。

网友(点评):
更正:一到十均是前一项乘以R20公比1.12得到后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值未按优先数选,R20/3是优先数系的派生数系,它的意思是从基本系列中,每逢3项取一个优先数,生成新的 ...

十分感谢 ,还有些疑问,下表
1.0 N08
1.12 N2
 1.25 N4
 1.4 N6
 1.6 N8
 1.8 N10
 2.0 N12
 2.24 N14
I2.5 N16
2.8 N18
 3.15 N20
3.55 N22
 4.0 N24
4.5 N26
 5.0 N28
5.6 N30
6.3 N32
 7.1 N34
8.0 N36
9.0 N38
我用上表数据计算R20的各项,结果和每项乘1.12得出的数有很大出入
那么这个表有什么用?还有第十项 为388.231四舍五入后是390不是400(我感觉答案有问题)

网友:
这个表中的数据就是R20的基本序列,是优先数,你的最终值要按这个表中的数来取的,乘以1.12算得的值是你取优先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