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是什么?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3-22):
百度一下软轴的知识,不过还是看不懂

网友:
就是根弹簧,能传递扭矩,能随意弯曲。

网友(点评):
还不如说是海绵体。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专门一节是关于软轴的,你可以查看下(我的手册没在身边)

网友:
自行车闸线

网友(点评):
那叫拉线,软轴头尾是要旋转的。

网友:
那里不明白?

网友:
软轴是钢丝绳 外套是钢皮软套

网友:
像铁链,一头转另一头也转,方向和布置路径能改,呈柔性

网友:
通马桶的那玩意儿也算一个吧。到附近五金店,应该都有卖的,十块前后?

网友(点评):
不会让我跟五金店老板说,来个通马桶的玩意儿吧。o(╯□╰)o 那个有没有什么名字的?

网友(点评):
长弹簧旋头,与通马桶不是一……

网友(点评):
我买东西很多都是这么买的啊。

网友(点评):
你那必须是手揺的,在单位随即拿一根,手电钻夹上就能用。

网友(点评):
我就是卖电动工具的,吊磨、插入式震动棒就用的是软轴。通马桶的叫管道疏通机,也算吧。这楼里的“工程师”的回复简直让我喷了。。。。

网友:
背负式割草机的传动轴就是软轴,材质可以弯曲,挺硬的,两头都是四方的,以传递旋转运动,中间是圆的,以减小摩擦。轴向靠堵死来限制。

网友(点评):
这才像是用过心去学习过。在小功率且不要求同步的工况时,非标机在钻孔、攻丝时有其方便性。

网友:
软轴由几层紧密缠在一起的弹簧钢丝构成,相邻钢丝层的缠绕方向相反。

网友(2021-08-20):
软轴主要用于连两个传动机件的轴线不在同一直线上,或工作时彼此要求有相对运动的空间传动。它可以弯曲地绕过各种障碍件,远距离传递回转运动。适合于受连续振动的场合以缓和冲击,也适用于高转速、小转矩场合。软轴有钢丝绕线式、自锁螺母联轴器式和钢丝弹簧式三种。主要介绍钢丝绕线式软轴。
  软轴安装简便、结构紧凑、工作适应性强。但当转速低、转矩大时,从动轴的转速往往不均匀,且扭转刚度也不易保证。

  软轴传递功率范围一般不超过5.5kW,转速可达20000r/min。

  软轴的应用范围是:可移动机械工具、主轴可调位的机床、混凝土振动器、砂轮机、医疗器械,以及里程表、遥控仪等。

  软轴通常有钢丝软轴、软管、软轴接头盒软管接头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软轴由几层紧密缠在一起的弹簧钢丝层构成,相邻钢丝层的缠绕方向相反。由软轴传递转矩时,相邻两层钢丝中一层趋于拧紧,另一层趋于拧松,以使各层钢丝间趋于压紧。轴的旋转方向应使表面钢丝趋于拧紧为合理。

  软轴结构按表层钢丝缠绕方向分为左旋和右旋。按用途分为动力传动用软轴“G型”和控制传动用软轴“K型”。“G”型软轴多数无芯棒,钢丝直径较大,层数较少,耐磨性好。“K”型软轴有芯棒,每层钢丝根数较多,钢丝直径较小,层数亦多,因而扭转刚度大。

锁紧螺母
施必牢2型六角自锁防脱螺母专业生产软轴,清河县恒亚软轴有限公司贡献

网友(2022-02-21):
   软轴芯及各种机械软轴总成;结构:由3-6层钢丝,每层4-8根高强度钢丝。
   捻向:Z(左旋),Y(右旋)。
   颜色:金黄色,黑色,灰色。
   软轴具有重量轻,柔性好可无限弯曲,结构紧凑,同步运行,联结结构、叉接头、关节轴承、直球、接头、拉环。。。  ∮3.2mm-∮3.8mm用于汽车、摩托车里程表,转速表软轴,不跳表。
   ∮5mm-∮8mm用于电动工具、汽车暖风机操纵软轴、空调软轴、摇窗软轴、割灌机软轴、医疗机械等机械传动。
   ∮9mm-∮50mm用于建筑机械、振动棒、工程机械远距离传动操纵装置。可以随意弯曲、传送、推力或拉力,使机械作换向、变速、升降、启动等各种非直线传动作用。对远距离狭窄、弯曲或有障碍物的场合更显其优越性.清河县恒亚软轴贡献15030896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