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0*80的45钢加工一个面,看谁切的更快!

楼主(2015-03-22):
       出不了高级的题了,搞个加工题大家玩玩吧。
       要求:80*80*80的45钢钢块,表面规则,现要求加工其中一个面,粗糙度1.6,加工完后尺寸为80*80*78,也就是一个面去掉2mm的量。
       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当然前提是金属切削加工设备。另外,你要给出数据,只计算纯切削时间。数据务必要合理!

        PS:图片借自某电影。

网友:
单位啊老兄

如果是毫米的话,用盘式飞刀,大概15秒把,粗略估计

水刀不知道能不能更快,我没接触过

网友(点评):
说得对。的确是毫米。楼主说了切掉2毫米。

网友(点评):
玩机械的默认单位是mm啊。

网友(点评):
1.6粗糙度要分粗精的。两刀15秒吗你的意思?

网友(点评):
www.ssbianshi.com/Read/51838/ 最强废品王

网友:
可以一次装多件,平均起来用时就少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可能没写清楚,主要是看纯切削时间。

楼主:
我先来个例子吧:

铣削
粗刀,直径100,Z=9,ap1.5,V150左右,fz0.35
则S=150*1000/3.14/100=478,F=478*9*0.35=1505
取进出工件安全行程10mm,则t=(80+2*10+100)*60/1505=7.97sec

精刀,直径100,Z=9,ap0.5,V200左右,fz0.12
则S=200*1000/3.14/100=637,F=637*9*0.12=688
t=(80+2*10+100)*60/688=17.44sec

合计t=7.97+17.44=25.41sec。

这绝不是最快的,仅是举例而已。当然,简单点也可以把粗精铣的线速度提高,但是这会损失刀具寿命,而且就算都翻倍,也还要12秒多

网友(点评):
还要精加工?粗精合一把刀好了,直径100圆周上Z9,直径60圆周上Z11,高度差0.5.相同进给,转速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点评):
你这么干确定能稳定1.6?

网友(点评):
精加工fz0.12 1.6的粗糙度出不来吧

网友(点评):
线速度每个品牌的设定值不一样,可乐满的300米很正常,不需要粗精,加一个修光刃刀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可乐满300米连粗带精?既要保证1.6粗糙度,还要有一定的刀具寿命?

网友(点评):
来吧,要不可乐满也来个数据?

网友:
强力砂带磨削,2分钟以内。

网友(点评):
大侠,2分钟不够看的啊。

网友(点评):
我就是把看到的说出来。

网友:
早些年有用过自己焊的飞刀,打1400转,最大切深有切过6毫米,主切削刃75度,好像是0.2的走刀,飞出来相当漂亮,也很快。具体要算这个的加工时间,没什么概念,原来记得铣一刀3毫米左右切深,600多长,好像2分钟不到。好久不搞那些

网友:
龙门

网友(点评):
龙门只是大啊,快就要看怎么加工了。大侠给个数据呗。

网友(点评):
很多一起上啊,我只说说,真不懂加工,呵呵,出洋相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过谦了,真不算出洋相。

网友A:
车床,感觉比CNC快,

网友(点评):
不要感觉,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感觉比CNC快,

我给你算下吧。
车削
80方的最大回转直径接近120,按恒转速算用D60算转速
粗车v150,则s=150*1000/3.14/60=796,fr取0.5,F=796*0.5=398
t=65*60/398=9.8sec

精车v200,s=200*1000/3.14/60=1062,fr取0.35(修光刃刀片),=0.35*1062=372
t=65*60/372=10.5sec

t总=9.8+10.5=20.3sec。

看来车床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快,也要20秒出头。

网友(2023-08-19):
引用 楼主:
我先来个例子吧:

铣削

小白问一下那个Z=9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