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分割器的朋友

楼主(2015-03-22):
本人新手,以前没用过分割器,现在碰到一个方案要用到分割器,8工位,盘子大概800mm ,精度不超过0.2mm,我是想用分割器,然后用伺服马达直接驱动分割器,另一个工程师说我这个可能刹不住,他建议用伺服马达带减速机然后在带动分割器,他也没做过只是建议,我想求助下本群用过分割器的各位帮我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重量不太大,可以考虑用气动分割盘。这个便宜,而且控制方式也容易。

网友:
分割器是肯定停的下来的,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
分割器一般都带自锁,很好用。甚至伺服电机都不用,普通电机加个离合器就行。

具体型号找做分割器的帮你选型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是实现间歇运动的机构,具有分度精度高、运转平稳、传递扭矩大、定位时自锁、结构紧凑、体积小、噪音低、高速性能好、寿命长等显著特点,是替代槽轮机构、棘轮机构、

不完全齿轮机构、气动控制机构等传统机构的理想产品。

广泛应用于制药机械、压力机自动送料机构、食品包装机械、玻璃机械、陶瓷机械、

烟草机械、灌装机械、印刷机械、电子机械、加工中心自动换刀装置等需要把连续运转转化为步进动作的各种自动化机械上。

它的机械结构:一根由电机驱动的输入轴,凸轮副,输出轴或法兰盘。用于安装工件及定位

夹具等负载的转盘就安装在输出轴上。

凸轮分割器在结构上属于一种空间凸轮转位机构,在各类自动机械中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

1.圆周方向上的间歇输送

2.直线方向上的间歇输送

3.摆动驱动机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是实现间歇运动的机构,具有分度精度高、运转平稳、传递扭矩大、定位时自锁、结构紧凑、体积小、 ...

很详细

网友:
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带私服电机就是浪费!你得先了解你用的东西再来提问。连凸轮分割器都没整明白,就想怎么怎么用他是不对的。一般是使用带刹车普通电机或者带离合器的即可。你要的型号,要根据你整个盘大小和惯性来判断。精度高可在治具上考虑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普通带刹车,治具二次定位,激光走轨迹熔接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在展会上还特地问了凸轮分割器展台的工作人员,人家说用普通电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在展会上还特地问了凸轮分割器展台的工作人员,人家说用普通电机就行了

我当时看到的是采用分割器的自动化生产线,这里面重要的是每个节拍互相能衔接上,我觉得这个就是靠机构实现的,应该不需要电机有多高的精度,就算电机速度有波动、不精确,也不会影响到各部分协调工作。

网友:
1、伺服电机+减速器分割;
2、马氏槽轮分割;
3、气动分割器;
以上都能解决你的问题,精度递减。

网友:
普通电机(带刹车)+减速机就可以实现了,精度主要靠分割器来保证。

网友:
伺服马达直接驱动?速度多快?受力吗?分割器精度没有问题,只是速度快停的时候会抖

网友:
分割器本身有自锁的功能,配个普通电机就可以了,如果再加个伺服比较浪费,如果转的速度太快比如0.5秒内一停,可以考虑装个刹车离合器.速度较慢的话可以配个带刹车的电机,实惠.

网友(2017-04-15):
16楼说的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