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到的产品,表面拉丝成了难题!

楼主(2015-03-22):
刚接到一产品,表面要求拉丝处理,材质是不锈钢316的,客户提供了一个样板进行比对,我们做了几个样品自己看着差不多,但客户怎么看怎么说不对,不知道行业内有没有检测拉丝外观的专用设备或可以量化的检测方法,还请各专家能给点建议

网友:
有文献介绍到检测拉丝的设备:涡流探伤仪;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CurRec=3&recid=&filename=HNNJ201003032&dbname=CJFD2010&dbcode=CJFQ&pr=&urlid=&yx=&v=MDU0MzZyV00xRnJDVVJMK2ZaT1J0RkNybFdyM0FMU1BGWkxHNEg5SE1ySTlHWm9SOGVYMUx1eFlTN0RoMVQzcVQ=
文章来自知网
如果楼主没有途径获得原文,可以追问,我通过图书馆找原文

网友:
意大利COSTA拉丝研磨机!

网友:
我们给大鼻子客户做的是使用粗糙度对比来检验的。

网友:
拉丝的效果,一般不好用仪器来区分

其实最重要的是分清楚客人的样品是用什么东西来拉丝的,因为看不到,不敢说

拉丝用的无非就是尼龙轮,千叶轮,砂带,控制的就是轮子或者砂带的粗细,硬度(尼龙轮和千叶轮有要求),还有压力,还有轮子的转速,做一些基本的测试就可以判断是哪种轮子拉丝出来的,再微调就可以了

千万要和客户谈限度样,因为拉丝的效果不能数据化,感官很重要,所以上下限样品都要确定

网友:
这要看什么原因吧,是拉出来的纹路太深?太浅?还是不直?.........可以先跟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
最好这种东西不要说感觉
样块对比 感觉是靠谱的办法

网友:
技术不是凭感觉的,一切以标准为准,让他提供标准或标准样板

网友:
发对比图上来或许大家目测就有好建议

网友:
这东西具体不来啊

网友:
拉丝我接触过点,用拉丝机啦的,标准没听过,主要是感官吧,有拉的好的,亮的很,能看见影子

网友:
发个图片。学习学习

楼主:
产品未上市不能发,客户给了个样板,我看着我们做的拉丝外观比客户的还要均匀,但客户就说不行,变态客户太刁钻了

网友:
客户的要求就是标准,最好以客户的样板为准

网友(2015-06-26):
一般分长丝、短丝和乱丝,主要是靠拉丝盘和拉丝带弄的,无非是深浅和目数,要求这么多,只有慢慢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