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这是扭矩还是力传递?

楼主(2015-03-22):
如图,有上下两个机构,连杆固定在直线导轨的导轨副上,力由气缸输出,在这种情况下,受力端(连杆右侧)受到的是力传递还是类似扭矩的力,假设气缸力输出为100N,请教两种情况受力端受到多少力?

网友:
这两种方式,把各个结构件都看做是刚性的,不考虑变形,导轨不考虑摩擦,受力端所受到力的大小是一样的,可以认为受力端也承受100N的推力

网友:
没看懂想要做什么

网友:
取决于连杆的刚性

网友:
都有,可按实际情况简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