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组装-凸轮轴与扇形件怎么保证径向角度精度-求方案?

楼主(2015-03-22):
求各各位高手们给出能易于实现自动化的且保证组装后A-A和B-B线的夹角在±4°内   谢谢!

网友A:
振动夹上下?

网友B:
最上一段偏心小台阶先不加工,在压入前加工
工作流程:
1.自动送料机+数控排刀车 +下料传输带      车削工件成形(除顶端偏心圆);
2.下料传输带将料送进振动筛,按要求重新排料;
3.气动手指抓取料,装夹定位;
4.铣削顶端偏心圆(完成顶端偏心台阶加工及定方向)
5.传输至下一个工位,待压装
请问一下,既然是自动化装配,扇形装配件,是自动化上料吗?

网友B:
自动化装配流程:

1.自动送料机+数控排刀车+皮带传输下料       车削工件成形(除顶端小台阶偏心圆);

2.皮带传输下料机将工件传输至振动筛,重新按要求排料;

3.气动手指将工件装置在装夹气动卡盘上;

4.铣削顶端偏心小台阶圆达图;

5.传输至下一个工位,待压入装配;

没考虑用视觉识别装置,如果不差钱,也可以考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夹上下?

你是说的振动盘下下料吗? 上下料的方式可先不管   主要是怎么自动化组装组使两工件对称轴线偏差在正负4度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一段偏心小台阶先不加工,在压入前加工
工作流程:
1.自动送料机+数控排刀车 +下料传输带      车削工 ...

2个工件是加工好后进行自动化组装,上料可采用盘式一盘盘进行上料,人工装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化装配流程:

1.自动送料机+数控排刀车+皮带传输下料       车削工件成形(除顶端小台阶偏心圆);
...

不是进行加工自动上下料
你的主意很不错,但本工件要求是:装配前凸轮已加工好,
现在是想设计一个治具能利用顶节的凸轮轴进行凸轮轴轴线A-A进行准确定位,以便与B-B进行角度对位后进行压装。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工件是加工好后进行自动化组装,上料可采用盘式一盘盘进行上料,人工装盘。

既然是人工装盘,那何不在装盘的工序中,做一定位,将方向定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人工装盘,那何不在装盘的工序中,做一定位,将方向定好呢?

凸轮轴轴线A-A找不出来,现在就是想怎么用治具将A-A轴线定位出来

网友C:
加视觉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凸轮轴轴线A-A找不出来,现在就是想怎么用治具将A-A轴线定位出来

我现在绘图不方便,先描述一下,看能不能对你有用:

1.在工件旁边一定位置安装一工艺立柱;

2.准备一定位片,定位片上有两个孔,一个空与工艺立柱配合,一个与偏心小台阶外圆配合,孔距按偏心圆中心至工艺立柱中心最短距离设计;

3.需要定位的时候,把定位片上的小孔套装在偏心小台阶圆上,就完成了定位,达成定位精度没有问题

楼主:
对视觉系统不是很熟  加视觉系统对比位置差后是不是再反馈给伺服电机进行调整?
有劳楼上大师给我补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视觉系统吧

对视觉系统不是很熟  加视觉系统对比位置差后是不是再反馈给伺服电机进行调整?
有劳楼上大师给我补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的振动盘下下料吗? 上下料的方式可先不管   主要是怎么自动化组装组使两工件对称轴线偏差在正负4度 ...

不需要那么多钱。就是极其简单的夹子,上下共两个交替夹。一个夹偏心轴,一个夹下面。

为什么振动着夹?一次夹不出来中心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绘图不方便,先描述一下,看能不能对你有用:

1.在工件旁边一定位置安装一工艺立柱;

好办法,谢谢您的帮助。
你的这个办法确实能解决凸轮轴的径向定位。

网友:
仿形卡具

网友(2015-06-05):
还是在零件设计上加定位结构比较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