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液化气罐的减压阀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2015-03-22):
今天拆了一个坏了的减压阀,液化气罐上的。似乎是一个杠杆机构,还有橡胶膜,弹簧,等等。谁能介绍一下结构和原理?谢谢了

网友:
节流变阻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遗憾的是全用文字描述,结构没有用图片表示,看得似懂非懂,呵呵

网友:
你都给拆了,还没看出来原理?那个结构很简单的。你动一下那个膜片看看效果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遗憾的是全用文字描述,结构没有用图片表示,看得似懂非懂,呵呵

多看几遍就懂了

网友:
去年搞了两个月的减压阀的仿制,你说的可能是这样的结构:上端有一个弹簧是调节压力的,中间那个橡胶片是密封用的,防止下面的阀门里的气体从调节螺纹里泄漏出来,下面阀门里有个弹簧是固定阀芯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