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数字一直在闪,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2):
单相电用变频器转换成三相电驱动三相电机,发现频率数字一直在闪,电机却不动。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爱德利变频器都是单相变频器配单相电机使用的,单三相不能混用!

网友:
不同变频器的显示方式有所不同,,,试试频率旋钮,,,,,,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呢!变频器应该还是好弄的!

网友:
变频器能把单相电变成三相电?怎么变的?

网友(点评):
你咋开口就来啊。变频器是先把交流变直流,再变交流,为什么单相就不能变三相?多说一句,单相变频器输出也是220V的,要注意。原因是不能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呢!变频器应该还是好弄的!

恩,发现是自己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