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锡焊接不锈钢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5-03-23):
大家有没有了解用锡焊接不锈钢的工艺的----有图
这个产品是汽车喷涂行业的,喷涂的是一种漆,要求漆从工件中流出来类似于瀑布的形式,不能乱流,因为焊接件中有1mm的长槽孔,(所有零件材质都是316不锈钢)如果用氩弧焊的的话会引起应力变形,变形之后就不能保证效果,所以要求用锡来焊接,以前都是国外那边自己焊接好,这次让国内自己解决,不知道大家了解锡焊接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我们打算外协。

网友:
可以去相关展会看看啊

网友:
不懂,待高手指教

网友:
图纸里面的英文翻译可能需要再整理一下。

网友:
不锈钢能沾锡吗?

网友(点评):
不锈钢不粘锡,如何焊接

网友A:
什么漆这么浪费?不都是雾化喷涂吗?没见过直接往上面“浇”的

网友:
找附近钎焊的厂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漆这么浪费?不都是雾化喷涂吗?没见过直接往上面“浇”的

循环利用

网友:
可以用锡合金软钎焊解决,要用助焊剂,就可以粘锡了

网友(2016-01-09):
不锈钢很容易焊锡,淘宝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锈钢锡焊(软钎焊)很容易的,不过一般要加助焊剂

网友(2016-06-23):
无锡鼎星钢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原材料、管材、棒料、板材等等13914232247

网友B:
不锈钢用焊锡焊接需要辅助对于不锈钢焊接比较好的焊锡,并且需要辅助焊接性比较强的88C-F的助焊剂焊接,这个操作就是用热源将焊接部位加热到250度,然后用WEWELDING88C的焊丝沾WEWELDING88C-F焊剂涂于焊接部位即可成型。
STUAA机器人可实现400-8532-7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用焊锡焊接需要辅助对于不锈钢焊接比较好的焊锡,并且需要辅助焊接性比较强的88C-F的助焊剂焊接,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