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要求的表面粗糙度

楼主(2015-03-23):
      一个零件,一处表面要做几圈60度的环形槽(剖面是60度V型),深度0.6-0.9,环形槽直径最小大约在14左右,间距1,要求环形槽的表面粗糙度大于等于12.5。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喷砂处理

网友:
这个粗糙度 用喷砂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单独定个这样的小砂轮不行吗

网友:
车或者铣出来就可以达到Ra12.5了。

网友:
这个环形是圆的话就直接车,是不规则就数控铣

网友(点评):
粗糙度要求大于12.5,车或铣能做吗?

网友(点评):
12.5而已,精铸都可以

网友:
低转速快进刀

网友:
60度怎么车出来

楼主:
车或者铣都能加工,只是不清楚表面粗糙度大于12.5,车,铣能不能做到。

网友:
我都不想说了,自己看吧

网友(点评):
大侠热心,惭愧惭愧,谢谢

网友(2015-05-12):
这个环形是圆的话就直接车,是不规则就数控铣,不错。

网友:
粗糙度上车是可以达到的,
! i) k$ a  k, k  h$ c觉得还是铣加工为好,毕竟你的是个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