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一个基本用法,一直不太确定

楼主(2015-03-23):
有个关于轴承的基本用法一直不太确定,如图是一个角接触轴承,左侧孔挡限位右侧同时抵住内外圈,
1、这种结构如果承受轴向力比较大且高度旋转是否合理,
2、如果左侧改用螺母锁紧内圈,这种结构合理吗?右侧是否必须顶外圈?
3、深沟球、角接触、滚针等轴承的内外圈宽度在设计制造时是不是相等?内圈比外圈宽度小点可以吗?   先谢谢各位大侠。

补充内容 (2015-3-23 13:39):
注:贴错图了,核心问题是想问:一边抵住内圈和外圈,另一边只抵内圈或外圈可以吗?轴承内圈稍微比外圈小几个丝可以吗

网友:
对你的图不很明白,内外圈都压住,合理么?

网友(点评):
轴上的卡簧也不明白,这轴能转吗?

网友(点评):
对,这个结构不行,发错图了,我就是想问一边抵住轴承内圈和外圈,另一边顶住内圈,可以吗?内外圈一样宽吗?

网友:
该设计有很大错误。轴承内外圈压住了,就不转了!

网友:
很无奈,看不懂这个图

网友:
这图?

网友(点评):
见顶楼补充,谢谢大侠

网友:
第一眼这图,压力越大就越紧

网友:
其他的要去查资料

网友:
角接触轴承把内圈敲下来上平面磨按需要磨掉几丝。其实也可以加隔圈的

网友(点评):
“把内圈敲下来”是什么意思?角接触球轴承是可分离轴承么?

网友(点评):
敲下来轴承会损伤,我鲁莽了

网友:
这完全属于瞎搞,楼主好好看书学习吧

网友(点评):
批评的是

网友:
一般角接触轴承都是成对出现的。从自由度的方面来说,单个角接触轴在这种安装方法上是不能限定轴的自由度的。
1,径向的限位是轴承安装板(后面与轴直接相配的孔)。2,轴向的限位也是安装板(轴上的卡簧),没有形成角接触轴承内外圈预压力的轴向力,这个角接触轴承像是个万向轴承。总上,此轴承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