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粘到pcb板后侧 ,谁有好的定位工装

楼主(2015-03-23):
左边为软排线,右面是pcb板,就是把左侧的排线利用双面胶粘到右面的pcb板上,保证位置精确就可以,谁可以设计定位工装

网友:
PEM有一种定位线夹,就是定位在PCB板材上,然后线从夹子上走!

网友:
1) 这玩意儿是能用几天的产品?能不能定位,不是一般简单的事情。问题是,排线接触不良根本没法解决。

2) 楼主知道下面图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吗?产品名可以不知道。但,你既然要搞这种工序的设备,那你必须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

帮助客户改善思路和项目决策,从中达到双赢,才能达到双方长久的生存下去。你也没有必要天天愁着没订单。

否则,今天挣的钱,明天很容易全都吐出来。

仅从首贴的内容来看,这个设备的用户是彻头彻尾的“山寨厂”,看着像就行。害人啊。。。

网友:
好做的吧!!!

网友:
3楼给我们科普下

网友:
科普谈不上,我从事过这个行业,已都是10来年前的事了。忘得差不多了。

跟PCB板连接的排线应该就两种:FPC、或FFC。FPC,是印刷出来的,外形各种各样;FFC,是挤出来的,外形单一。共同点,都是软的。

两者的用途:都是因结构上原因或组装顺序的原因,不能用硬性连接器连接的地方使用。

楼主问的问题本身,就违背了电路板安装的工序或方法。

这种电线,安装时,首先得找到排线的连接头,保证插入到位后(深度和角度),才能处理中间部分。

排线,虽然是软的,但还是有一定的挺度。连接头插入到位了,后面自然就好捋顺了。

没有先把排线粘贴到电路板或路径中结构件上之后插入连接器的。这种方法,极其容易引起连接不良(插入时和用户使用产品时)。

那,为什么用双面胶粘贴?无非就是排线过长。(专业的设计师都会计算得很准确。)

拆过笔记本电脑键盘的朋友们,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工序。

拆过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的朋友们,更可以说已到了这个工序的专业水平。

简而言之,排线安装工序中,不可能先把排线粘贴好之后再插入,所以,也就没有楼主的求助内容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