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体在地面上,需要500N的推力才能推动,请问一个人能推动吗?

楼主(2015-03-23):
一个物体在地面上,需要500N的推力才能推动,请问一个人能推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力题???

不是啊,设计过程中实际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推动?

网友:
人的平均体重50KG,是能够推动的哟。。。

网友B:
500N是动摩擦还是静摩擦?应该可以吧,关键是你要推多远。查人机工程学的东西吧。查了下,人可以在10S内输出1500W,按照这个计算应该可以,关键是你的设计不能把这种东西简化吗?或者是改下设计方案,改用机器操作。不然设计出来了,但实际没人做,那设计计算就没意义。还有楼主最好把你设计的东西或者设计思路传上来,单纯说行或者不行,谁也不敢说啊!~

网友:
不是500N大约一斤,如果不是智力或者文字题,是能够推动。

网友(点评):
66 你看错了,N不是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N是动摩擦还是静摩擦?应该可以吧,关键是你要推多远。查人机工程学的东西吧。查了下,人可以在10S内输出 ...

重物约1t,底部用线性导轨,摩擦系数按0.05计算,推力应为500N,行程为600mm,这种情况,一个人推或者拉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设计过程中实际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推动?

第一种说法:一般是300N左右
            ——成大先《机械设计
手册》第5版 化工出版社
第二种说法:人体自重的1.5倍
第三种说法:60-80公斤(成年男子)

网络上找的,没有检验真实性,请检查确认。谢谢。

网友:
500N的力相当于提起50KG的物体

网友:
暂且不论推行的距离,方式,频率。
单是这个推力本身就已经完全不符合人机工程的原则。简单来说,推力太大了,因为操作工的体能是没办法指定的,如果操作工是个小姑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