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4不锈钢这种细长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5-03-23):
求教,304不锈钢这种细长孔怎么加工?

网友:
直径1,深50?

网友(点评):
60X1深50的交错方孔吧。

网友:
激光行不?

网友(点评):
激光够呛。板子太厚,激光的功率需要很大,切割出来的断面坡度会很大,况且方孔才1毫米宽,

网友(点评):
电火花行不?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网友:
能否做成3件,把闭孔变成开孔,最后装成一体。
当然,利弊共存。

网友A:
穿孔然后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孔然后线割

底孔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