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销钉的问题,望大侠们多多赐教!

楼主(2015-03-23):
   初来咋到,小白一只,勿么嘲笑,小弟在此给各大侠行礼了,请教个小学问题:在设计销钉时,如果是直径为4的销钉,孔应该打多大,销钉一般的长度怎么定的?链接 400x400x20mm的2块铝板固定,销钉需要直径多大才合理?

网友A:
常用的固定销子有圆柱销和圆锥销。加工时候都要钻铰孔来保证配合精度。对应的是4mm的直铰和锥铰。
楼主要的长度一般是两工件的厚度。
至于销钉需要直径多少?是要根据所受的剪切力等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固定销子有圆柱销和圆锥销。加工时候都要钻铰孔来保证配合精度。对应的是4mm的直铰和锥铰。
楼主要的 ...

将销钉直径和销钉孔直径钻一样大  可以配合进去吗?第一次用销钉,就是将400x400X20mm 的2块铝板链接起来,普通链接,链接好后放到地板上当底座!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
直径8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