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标准件属性如何改为柔性

楼主(2015-03-23):
画一个轴的装配图用到轴承,直接从toolbox调了出来可是零件属性是刚性的还不能修改,如何把轴承属性改成柔性,或者让轴承转动,后期我想做个装配件的运动视频,求大侠们帮忙解答。图放2楼了

楼主:
1楼不能放图。

网友A:
调出来轴承是以零件的形式存在的,怎么柔化,柔化只适用于装配体,再说不转柔化一样可以做动画啊,又不是非得看到你的轴承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出来轴承是以零件的形式存在的,怎么柔化,柔化只适用于装配体,再说不转柔化一样可以做动画啊,又不是非 ...

额 轴承也是零件。。。

网友(点评):
调的就是,要是你实在想做成那样子,就自己装配轴承吧。

网友B:
别说轴承,只要是外购件,都是处理成零件的,比如丝杠,电机,电气开关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轴承,只要是外购件,都是处理成零件的,比如丝杠,电机,电气开关之类的

额 受教了 外购的都是只读的还

网友:
那个没有办法的,只能自己装一边,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查找过,给的答案是自己画一个组装的轴承,期待楼主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