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双头左旋螺纹,不能开退刀槽,前置刀架

楼主(2015-03-23):
跪求!车双头左旋螺纹,不能开退刀槽,前置刀架!!谢谢

楼主:
愁死了,怎么弄

网友A:
刀反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反装就好了

成品刀子没法反装啊,装上就低于中心高了

网友(点评):
刀面加宽加高

网友:
正转反走刀 斜进刀

网友:
   好熟悉的图纸

网友:
用数车加收尾

网友:
我这西门子系统的能做

网友:
用G代码可以做的,用子程序做,

网友:
刀具方向对吗,通过参数设置修改尾部收刀。此产品没有难度

网友:
前置刀架做不来啊,又不能从里面往外车,换机床吧

网友:
这是加工问题,数车可以做到。

网友:
在螺尾处,按导程角刨一个斜的空刀槽,与螺旋线能重合上

网友:
西门子什么系统

网友(2015-04-22):
过来学习下   打打酱油

网友:
刀具反装,主轴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