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注水泵——连杆销子的空心结构

楼主(2015-03-23):
请教一下前辈们:
油田用往复式注水泵,曲轴连杆与十字头连接用的销子,为什么是空心结构?
材料用的是40Cr,实心结构强度不是更高吗?
刚刚接触,求指点!!

网友A:
空心抗弯曲强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抗弯曲强度高

谢谢!请问为什么?有资料推荐吗?手册上我找不到,

楼主:
已有答案,谢谢!!
如果直径一样,那么无论抗弯、抗扭还是抗拉,都是实心比空心强。
如果重量一样,那就不一定了,那要看具体的截面形状了,一根直径100mm的空心管,控制好壁厚,也可以做的比直径10mm的实心棍子有更高的抗弯能力。
工程上使用空心的多,那是因为选材时并不单纯看强度,而是看所谓比强度和比刚度。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某根实心棍子比空心管子强度高了20%,可是却重了50%,那么从工程上来说在强度合格的前提下,选择空心管子更合适。
抗扭截面模量:实心Wt=3.14D3/16   空心3.14D3(1-a4)/16   a=d/D  所以实心轴抗扭强度高些
抗弯截面模量:实心W=3.14D3/32   空心3.14D3(1-a3)/32   a=d/D  所以实心轴抗弯强度也高些
D3为D的立方,a3,a4分别为a的三次方、四次方

网友(点评):
你那个泵,有这样 的计算过程?

网友B:
抗弯强度还是实心高,自己计算一下即可。
空心主要考虑材料热处理可以双面淬透,材料组织可以均与,整体强度高。另销轴受力一般是表面应力高。
不排除减重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弯强度还是实心高,自己计算一下即可。
空心主要考虑材料热处理可以双面淬透,材料组织可以均与,整体强 ...

更容易淬透,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容易淬透,学到东西了,谢谢!

结构无非要满足三个原则:强度、刚度、稳定性。对应应力、应变、挠度。
能准确计算出来一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