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材不合理,还是热处理工艺不合理

楼主(2015-03-23):
有一轴类件,直径φ160,长度600。材料35CrMo,锻件。要求调质处理,硬度HB280~300。抗拉强度不小于800MPa,常温冲击功到42J,-20℃冲击功27J。
毛坯粗车后调质处理,870℃快速油淬,560℃回火。表面硬度HB280~300,合格。试样抗拉强度合格,试样冲击功不合格,常温只有26~28J,-20℃只有16~17J。金相组织不合格,有块状组织。
请专家给个意见。

网友A:
锻打的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组织粗大,可于锻打后取样检验得知。
改善方法是先将锻件退火或正火处理,再粗加工。

网友(点评):
的确要先正火,再调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锻打的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组织粗大,可于锻打后取样检验得知。
改善方法是先将锻件退火或正火处理,再粗加 ...

锻件毛坯经过正火处理。

网友(点评):
建议将油淬改水淬油冷。

网友:
单独做的式样棒料?尺寸和轴差多少? 如果差得多,单独处理再做一次。或者加大式样尺寸后,同炉热处理测试。

另,35CrMo, 适合的调质方法是850油淬,+550回火,然后水油双液保温冷却。你本身加热温度高,不知道你保温时间如何,但高温下可能导致奥氏体变大,特别是局部过热时,大奥氏体处理后会形成局部性能降低。至于那个块状组织,原则上是过烧形成,只能退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