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预压力跟丝杆的负载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03-23):
丝杆的承重不都是在导轨上吗?如果是,那么1吨和100吨理论上讲应该对丝杆没影响啊,因为负载不都是由导轨承担吗?为什么丝杆还有负载呢?

网友A:
汽车轮胎承受汽车的重量和摩擦,发动机和减速箱有没有负载呢?

网友B:
论坛来的少才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没有发动机与车轮之间的连接件 车轮怎么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轮胎承受汽车的重量和摩擦,发动机和减速箱有没有负载呢?

我也知道有负载,但是得有理有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来的少才有这样的问题!

我承认,以后会经常来。麻烦你帮忙解释下

网友(点评):
是脑筋要转90度还是丝杆要垂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发动机与车轮之间的连接件 车轮怎么会跑

不明白

网友(点评):
丝杠是带着工作台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知道丝杆带着工作台跑啊,但跟丝杆的承重有什么关系呀,承重不都是在导轨上吗?丝杆又不能受径向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丝杆带着工作台跑啊,但跟丝杆的承重有什么关系呀,承重不都是在导轨上吗?丝杆又不能受径向力

就拿水平工作台来说,工作台静止时,丝杆没有负载,只有预拉力

当工作台运动时,丝杆就要负责驱动工作台,其中要克服导轨的摩擦力,切削力,还要提供加速度等,这时丝杆就是有负载的

网友(点评):
这样已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承认,以后会经常来。麻烦你帮忙解释下

你牛行吧。你这样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拿水平工作台来说,工作台静止时,丝杆没有负载,只有预拉力

当工作台运动时,丝杆就要负责驱动工作 ...

你说的是丝杆的轴向负载吧?我问的是径向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丝杆的轴向负载吧?我问的是径向的负载

兄弟,一般丝杆只做驱动元件来看,偶尔梯形丝杠可以当做支撑

在多数传动场合里,丝杆不承受径向负载……你能说说你问的应用场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一般丝杆只做驱动元件来看,偶尔梯形丝杠可以当做支撑

在多数传动场合里,丝杆不承受径向负载… ...

既然径向不做支撑,是不是丝杆平台上放1吨和100的货物都行,只要导轨能承受?(没啥应用场合,就想把这问题弄清楚)谢谢了,我是小白

网友(点评):
是这样子滴,不过...不过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东西放上去了,丝杆就要把它推动,说的是推动负载。这是惯性思维,没办法, 所以说,有时候经验多了不是好事,就这么来的吧。

网友:
桌子放在地上,地球压得喘不过气来,楼主只需要眼神就能让桌子移动。

网友:
滑台的径向负载和丝杆的径向负载没有关系的,丝杆只负责轴向传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径向不做支撑,是不是丝杆平台上放1吨和100的货物都行,只要导轨能承受?(没啥应用场合,就想把这问 ...

理论上,你说的对

可能丝杆不可以驱动工作台了,丝杆可能被你扭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径向不做支撑,是不是丝杆平台上放1吨和100的货物都行,只要导轨能承受?(没啥应用场合,就想把这问 ...

滑台的径向负载和丝杆的径向负载没关系。

网友:
说了一大堆也没说清楚,每个人遇到的结构各种各样,各不相同
还是上图吧,拍个照片也行

网友:
如果说 预压
请见下面百度来的:
預壓的目地在消除軸向背隙且降低因軸向力造成的彈性位移,亦可改善滾珠螺桿剛性(避免失步)。因滾珠螺桿承受軸向負荷,針對有預壓牙型的設計以歌德式為佳。此牙型具有獨特的鋼珠與珠槽接觸方式能消除任何可能的軸向背隙並能增加剛性。有預壓歌德式牙型負荷方式如圖4.16所示。
  獨特之歌德式牙型珠槽能產生大約45°的鋼珠接觸角。由外部驅動力及內部預壓力產生軸向力F 能產生兩種背隙,一種是鋼珠與珠槽間製造餘隙所產生的正向背隙S 。另一種是由垂直於接觸點的正向力F 所產生的彈性變形由製造餘隙所產生背隙能由內部預壓力P消除,此種預壓力可藉由雙螺帽、偏移節距的單螺帽或以鋼珠大小調整預壓的單螺帽產生。彈性變形是由內部預壓力和外部負荷產生進而造成失步效應。

(1) 雙螺帽預壓方式
此預壓藉由兩螺帽間之預壓片產生,圖4.17。
“拉伸預壓”是由過大的預壓片有效的擠壓分開螺帽。“壓縮預壓”是由過小預壓片,再以螺栓將兩螺帽拉在一起。拉伸預壓是HIWIN精密級滾珠螺桿最常使用的方式。然而也能依您的需求製造壓縮預壓滾珠螺桿。滾珠螺桿預拉必然增加剛性,但請告訴HIWIN您設計的預拉量為多少(建議每公尺0.02mm~0.03mm,但應該用T值作補償) 。

(2) 單螺帽預壓方式
單螺帽有兩種預壓方式其中一種稱為"過大鋼珠預壓方式"。此種方式內容的鋼珠比珠槽空間大(過大鋼珠)使鋼珠產生4點接觸,如圖4.18所示。另一種稱為"導程偏移預壓方式"如圖4.19所示。在螺帽節距上有δ值的偏移。這種方式用來取代傳統雙螺帽預壓方式,並在較短螺帽長度及較小預壓力下擁有較高剛性。然而此方式不適用於太高預壓力。最好將預壓力設計在5%動負荷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说的对

可能丝杆不可以驱动工作台了,丝杆可能被你扭断了……

你看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平台货物越重,1.导轨摩擦就越大,所以丝杆需要克服导轨的摩擦力也就越大,2.加速度需要的力也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来的少才有这样的问题!

你这种人真是恶心的可以 讽刺挖苦完了 拍拍屁股走人 生活中最烦的就是你这类人!

网友(点评):
那是讽刺挖苦吗?尽他说些不摊本钱的便宜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平台货物越重,1.导轨摩擦就越大,所以丝杆需要克服导轨的摩擦力也就越大,2.加 ...

是的,但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导轨承重,还要考虑丝杠驱动,你要什么样的速度,要什么样的加速度,除了重量产生的摩擦,是否还有其他工作载荷(如切削力);

再多考虑点,要考虑丝杠热伸长,丝杠振动,为了保证传动精度和丝杠刚性问题,你就要考虑预拉力,丝母预紧,轴承组合,甚至根据你的传动要求还要考虑联轴器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导轨承重,还要考虑丝杠驱动,你要什么样的速度,要什么样的 ...

太谢谢你了,非常非常感谢。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麻烦你了。丝杆预压力就是扭力吗?怎么测量其力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非常非常感谢。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下,麻烦你了。丝杆预压力就是扭力吗?怎么测量其力的大小? ...

客气

对于丝杆预拉,我们最直接的想要的就是给丝杆一个轴向的拉力,获得拉力的方式多数是靠丝杠一端的圆形螺母去拉紧,你没有办法直观测量圆螺母产生的轴向力,但是通过计算你拧紧螺母的力矩,可以转换出拉伸丝杆的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

对于丝杆预拉,我们最直接的想要的就是给丝杆一个轴向的拉力,获得拉力的方式多数是靠丝杠一端的 ...

额,我想问的是,装在丝杆上的螺帽预压力,说通俗点就是丝杆和螺母配合的松紧程度。请问丝杆预压力就是扭力吗?怎么测量其力的大小?

网友(点评):
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要消除返程间隙,所以用双螺母,两个螺母压紧会对螺纹产生一定的压力,预压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点评):
我和水水大侠观点一致,至于你说的螺母预压多少,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测量,我一般都是直接给丝杠厂家选定好预紧力的值,他们自己装。。。。

网友:
径向力不受力,轴向受力,丝杆指考虑轴向力

网友:
丝杆如果没有预压,就没有精度,预压的大小跟负载有关,负载大了,预压也会大一些

网友(2015-04-23):
滚珠丝杆的预压力跟丝杆的负载关联不大,主要用于间隙调整。要求精度高,则相应的增加预压力,但不宜过大,否则产生高温及效率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