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评说电机问题,请教基本知识

楼主(2015-03-24):
做为一个新入机械坑不久的新人,昨天和同事去看一台设备。他看了一眼说,电机是采用的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不如伺服电机好。我想问下怎么区分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另外这三种电机分别有什么优缺点、适用于什么场合。

希望各位大侠能给我这个小菜鸟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度娘上都找的到,骗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娘上都找的到,骗分的吧。

我至于么?为了骗1分?求度娘答案

网友:
关于电机的话,我简单说说自己的心得吧。
直流电机可以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有刷电机由于电刷存在,寿命较短。无刷电机结构较为简单,寿命一般取决于轴承寿命,不过其控制要求较高。
交流电机应用的场合比较多。但我很少用到,在这就不班门弄斧了。
步进电机,是每发一个脉冲走过一个步进角,控制电机位移。通过脉冲发出的频率,控制电机转速。步进电机重要的是保持力矩的选定。大于保持力矩的使用,可能会导致电机失步。
伺服电机也分为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伺服电机。直流伺服一般采用PWM方式控制,也就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控制电机,进而控制转速。交流伺服电机主要是通过空间矢量进行控制。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三相电之间的变化,来合成一个电位角,由此控制电机的转动位置。

网友(点评):
不错,就是私服电机,不是也是类似脉冲控制移动距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