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冲切刀具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03-24):
如题,现在做一款机器冲切刚注塑出来的水管水口,之前尝试了钨钢和白钢,但因为刀片太薄,刃口会崩掉,用SKD11,刃口会卷边,现在用什么材料好呢?见下图

网友A:
刚注塑出来的件,温度高吗?如果温度高的话需用热作模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注塑出来的件,温度高吗?如果温度高的话需用热作模具钢

温度有点高 产品水口比较软

网友(2015-05-08):
用那个高速合金钢试下

网友:
38CrMoAl调质,渗氮

网友:
有时也不一定的是材料的问题。可能是设计问题。可能不适合用刀。要不给刀片开成大小刀口的,耐冲突一点。不会崩口。

网友:
在材料选好的情况下 形状改成 倒“ V”字型 看是不是更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