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公差(测量时转换成数值的方法)

楼主(2015-03-24):
我想请教下,     键槽中心面相对于第一连杆轴颈中心线的位置度为±30′,  测量值是怎么算出来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图纸不清楚。最大偏移量=键长*sin(0.5),你的键长在40左右

楼主:
键长为64

网友(2015-06-01):
我都没有看明白,   不知道如何换算.

网友:
看下这个

网友(2015-07-21):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