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速度的计算

楼主(2015-03-24):
我现在用的电机是7.5KW的,减速机速比为11,想要的线速度为60~80r/min,求教·减速机输出轴应该装多大的链轮。

网友:
电机速度?输出端电机链轮多大?条件不全

楼主:
错捏· 是每分钟60~80米·电机是4极的

网友(点评):
何处的线速度?

网友:
旋转半径是多少

网友:
电机转速1440r/min,减速比11,也就是输出130.9r/min,60-80米130.9r,也就是每圈0.46-0.61米,再除以pai,直径算出来是14.6cm-19.4cm。。挺好算的,看看有没有数据弄错的

网友(点评):
人家转速没说呢,什么线速度也没说

网友(点评):
I 服了YOU,这样都能算出来。

网友(点评):
楼主在3#已经补充了,电机是4极的,这样有何不能算? V=60-80; n=130.9;求 d。游离缙云 的计算是正确的。

网友:
60-80r/min 这是转速
m/min 才是线速度
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清楚自己的目标,完善必备条件。

网友: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电机额定转速,一个是你线速度怎么看都象是角速度呢。只要这个知道了。线速度就是角速度X链轮半径,这样很容易求出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