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大型机械的动画

楼主(2015-03-24):
如题,有谁做过纺织机械的动画,全机械零件都上的话,电脑要怎样的配置才能运行起来。

零件总共有一万多个,这样电脑需要多高的配置才行。用SOLIDWORKS做仿真怎样?

小白不懂电脑配置,希望社区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我是200多个零件做动画,1000+的零件渲染过一次,10来分钟一张图,如果是动画的话还要计算估计更卡

网友:
CPU+专业图形显卡,工作站的配置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建议用solidworks composer作这种动画,原因被solidworks composer处理过的模型,实体被轻量化,虽然数据没变,但文件体积变小,更适合作动画

网友:
我觉得solidworks不怎么样呢,我记得社区有个创业的就搞装配动画、机械动画的

网友(点评):
你还觉得中国是工业强国呢。

网友(点评):
您言重了,该低调还是低调点。事实如此而已

网友:
我是小白,也来听听高手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solidworks composer作这种动画,原因被solidworks composer处理过的模型,实体被轻量化,虽然数据没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00多个零件做动画,1000+的零件渲染过一次,10来分钟一张图,如果是动画的话还要计算估计更卡

因为零件太多,就知道会卡,想配置一台好点的来专门做这个动画,有没什么配置推荐没

网友:
SOLIDWORKS的一大致命缺陷就是打开大型装配很耗电脑资源,而且SOLIDWORKS做动画的方式我也不敢苟同!

网友(点评):
你不苟同又怎么样,能改变solidworks全球第一三维软件的事实吗

网友(点评):
现在SOLIDWORKS用的最熟,其他没怎么用,那你有什么好推荐的软件没,仿真要准确的,不是简单一个示意动作而已

网友:
直接卡死

网友:
搞一个服务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你如果只是做动画仿真的话,可以试试优化下零件数量。
1.过程看不到的零件直接删掉;
2.相对位置不动的零件做成整体。
只要你不是做变形金刚就不会1000个零件同时都动吧
然后配置的话可以参考下http://tieba.baidu.com/p/2604164655
里面是针对3DMAX的配置心得,可以借鉴到SW上
注:对于SW   CPU主频还是越高越好。

网友(点评):
谢谢,资料很有用

网友:
戴尔工作站!!

网友(点评):
不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