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这样的接口怎么画

楼主(2015-03-24):
如图,这样的接口如何45度斜接接,谢谢大侠们。

网友:
倾斜哪里?

网友:
使用斜接法兰特征

网友:
proe 我就知道,SolidWorks就不熟了

网友:
用钣金闭合角,然后在折两条长边,在分两次折两条短边,注意两条短边要用编辑法兰轮廓

网友:
法兰轮廓是可以编辑的

网友:
不怎么用sw,尝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