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加工,每月1万片,工艺怎么安排最经济?

楼主(2015-03-24):
材质是Q235B。

像这种零件加工的话,每个月有1万片的生产任务,怎么安排加工工艺比较经济和省时?谢谢

网友:
锻打+仪表车+钻??

网友(点评):
第一步用冲床直接冲压14mm的钢板怎么样,直接可以冲出一个直接85左右的圆饼

网友(点评):
对冲床不了解,若是可以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14的板要多少的冲床 起码160T以上

网友(点评):
125T的就可以,我们曾经试过。

网友A:
10块钱一片,我给你做。我们这东西多的很。

网友(点评):
人家接的活,自己做的,10块转手给你的话,我估计他都是亏的

网友:
不知道尺寸公差要求怎么样,整点12毫米的酸洗板用激光或者等离子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块钱一片,我给你做。我们这东西多的很。

冲压出来14mm的板,用两台带液压的32数控车床,托板上加个动力头,安个铣刀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用自动上料来做

网友:
直接冲压,或者压铸也是可以的!

网友:
看似简单,多快好省不容易!估计冲压下料机加工是正常工艺。锻造、铸造、等离子切割加机加工估计成本会高。用棒料冲料有点短,说不定可以试试。

网友:
圆钢棒料车床去皮----锯床下料----车床车端面----多轴钻打孔----去毛刺。这样挺省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这样的工艺来走,一个月做一万个,要多少台机床多少个人来完成?还有利润吗?

网友(点评):
1万个真的很多吗,设备每道工序各一台完全能保证产量

网友:
原材料为棒料的话,车然后在钻,如果板料的话,外圆无表面粗糙度要求的话,水切割加钻孔。

网友:
做个夹具,先割下来一堆圆盘料,十个落在一起,打孔,然后把胎具穿过两个孔,加紧,在上车床车外援,最后在光面。不算下料,三道工序就可以了,这样应该会快很多。

网友(点评):
好注意,下料不用割,直接冲床落料。

网友:
激光那些成本高,可以考虑先冲后用夹具将几块叠在一起打孔,然后穿过中心孔夹住走一刀外圆,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下365长棒料,车外圆,深孔钻,割。

网友:
用板材冲压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板材冲

网友:
太厚了,冲床不大好控制,直接棒料,光车外圆,锯床下料,最经济

网友:
你们得考虑月万件,
直接买分条线下来的板材,
然后做套模具上冲床。

网友:
尺寸要求不严,棒料,锯床,车床,钻

网友:
粉末冶金,一次到位
或精密铸造,也可一次到位,
所有尺寸看不到公差,只有厚度尺寸有粗糙度符号,要大批量加工厚度尺寸,那就简单多了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但这样做会产生磨具费,估计起初会增加数万元,但是摊薄之后,就很便宜了,我以前改了一个工艺,采用粉末冶金,原先制造成本超百元,现在粉末冶金采购价,一个只需不到2元,留点加工余量,把需要精加工的地方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成本大大降低了

网友:
1.激光下料(内孔+外圆)+车端面,2水切割下料内孔外圆+车端面,3精密铸造+车端面都行啊!

网友:
看了图,按我们走,量不大的情况下,数控火焰切割,车钻,量大,是不是可以先把加工面做好,再切割,车钻

网友:
能否拉出这样的管来?

网友:
激光等离子真当不要钱啊。这个冲床冲料,要求不高的话12.5的也一起冲下来。要求高点做个转的用卡盘夹着打在我们这一毛五一个孔。然后用平面磨磨一下平面就好了又光又省料。最后就是数控车做个小工具支起来车外圆倒角就好了。多简单的事儿啊。方便。一个人一个月就做完轻轻松松。这个里边除去冲床那个我没干过,不过应该也是非常快的。车外圆五毛吧。打孔三毛。磨一下一块内那个自己磨吧一天一千个带干带玩

网友:
外发吧,1万,都想接,价格低,可能比自己做便宜

网友:
外圆到尺寸的光料到一定的长度,比如500长,或更长。枪钻钻孔,再用自动送料的锯床下料,放小点余量,最后选择多个一起平磨光一刀还是车床一个一个光面好,这个还不能确定。

网友:
在实际生产吗?

网友:
尺寸公差是多少。如果要求不高,我感觉125T冲床很经济, 一个月1万件,也就是一天333件,正常工作时间就能完成。有兴趣与我联系 zhf198575@163

网友:
激光切割吧,速度快,没的说,就是成本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