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换了把铣刀,一天断十个刀片

楼主(2015-03-24):
直径120的铣刀,刀片数84个,一天断十多个;原厂家是80的铣刀,刀片数是75个,很少断。如果提高转速用120的会不会减少断刀?

网友:
大手笔,一次装夹9盒刀片没了。这种大刀没用过,建议对容易坏的刀粒位置进行打表。不排除某些刀片高出其他刀片,顺便说一下线速度和进给量

网友:
崩刃、断刀片都是切多了,刀具能给的转速要根据线速度来算,用120的刀替换80的刀,只能将转速,否则刀片寿命会更短。

网友:
线速度一定,直径越大,转速应该越低

网友:
直径加大,刚性差了,加工时的振动也大了,正如上面所说,直径大了,得降低转速,保持原先的线速度,而不是提高。
楼主对线速度没有概念?

网友:
应该是线速高了,降下来,不降就要换刀片

网友:
选刀片都有问题了,你这玉米刀。用这刀片?你这开粗用了精铣的刀片了。用带分屑糟的刀片吧

网友A:
一次加工深度是多少   转速  进给是多少    我现在用着的是直径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加工深度是多少   转速  进给是多少    我现在用着的是直径80的

吃刀量能到4个,转速200  进给150   直径80

网友:
内容刀片选错了,的用粗细刀片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铣刀

网友:
我晕  ,,这铣刀刀片也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刀量能到4个,转速200  进给150   直径80

我用过80的玉米铣  刀片没你这多  刀片有两种  一种是加工铸铁 一种是加工钢件的    加工铸铁时 我们一般都是  深度4个  转速400  进给400到450mm/min   钢件的时候一般在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