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轴转矩储备率是什么?如何计算?

楼主(2015-03-24):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以下来自度娘:
扭矩储备系数(Φtq)指全负荷速度特性(外特性)上的最大扭矩与标定工况(发动机铭牌上标出的功率及相应转速)下曲线上的扭矩之比。

                  Φtq = Ttqmax / Ttq

    式中:
        Tqtmax — 全负荷速度特性曲线上的最大扭矩,N·m;

        Ttq — 标定工况下的扭矩,N·m。

     Φtq 越大,随转速降低,扭矩增大越快,发动机克服短期超负荷的能力越强,能适应阻力波动较大的工作情况,使行驶中换档的次数可以减少。一般汽油机 Φtq =1.2~1.4,可以满足车辆的使用要求。由于柴油机扭矩曲线变化比较平坦, Φtq 只有1.05左右,若不予校正,难以满足车辆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