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用一个O形圈可以吗?

楼主(2015-03-24):
如图:
其中B腔有1.2MPa液压,推动管状阀上移。当需要管状阀下移时,A腔注入液体,最大可达1.4MPa压力推动管状阀下移(B腔保持压力)。频率为:管状阀上移,1分钟后A腔得压,保持2秒钟后失压,管状阀上移。速度为7mm/s(行程即是7mm)。
请问大侠:只设一个O形圈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吗?或者有没有起到双向密封的O形圈(安装尺寸要尽量小)呢?

网友A:
试试双唇U型骨架密封。你的压力不算高,一个O圈没问题,但是往复移动,回导致O圈磨损,同时会有微小内泄。

网友(点评):
这个双唇密封圈可以双向密封吗?还是两个密封圈背对背安装?

网友:
用吧 到时间就换 还能赚钱

网友:
液压缸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液压缸如果双向受压的话,一般由两个O形圈,或两个骨架密封背靠背安装。

网友B:
GB/T 10708.2双向密封橡胶密封圈

网友(点评):
谢谢,但安装尺寸太宽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格莱圈。

网友(点评):
多谢,这是个好东西,就是必须得把沟槽设计成分体的。另外沟槽能再窄些就好了。

网友:
管状阀什么材料的,硬度不能低,不然很容易磨坏了

网友(点评):
是的,需要表面处理提高硬度。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我很不看好

网友:
非常疑惑,管状阀与主体怎么装配呢?

网友(点评):
那个基体是分体的。

网友:
压力小,移动速度也低,“O”形密封圈选质量好点的,保证性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装配,我看了看,表示依旧很疑惑!!,难道主体是分体的吗?

网友(点评):
的确,基体是分体的,因为主要是问这个O形圈的事,所以图中没示出。

网友:
用油封会好点 ORING 滚滚滚容易烂~~油封耐用点

网友(点评):
安装尺寸受限啊

网友:
如果摩擦材料硬度适合,使用O圈形式的密封是没有问题的,注意线径选大一点,如果想更可靠的话选用扁圆截面的O圈。

网友(点评):
我选的是断面直径3.55的,扁圆的没接触过,是否是不容易翻滚?那星形的O形圈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GB/T 10708.2双向密封橡胶密封圈

那你看看液压阀芯是怎么密封的

网友:
密封圈不能用于相对运动的场合

网友:
一个密封圈,时间长了磨损严重会泄露,试试油封吧

网友:
o圈是静密封吧,滑动密封要用一组v 型夹布圈。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A:
试试双唇U型骨架密封。你的压力不算高,一个O圈没问题,但是往复移动,回导致O圈磨损,同时会有微小内泄。

o形圈为静密封,这里涉及到运动

网友(点评):
谁说O圈不能用在动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