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条显示不全怎么回事,新手求助

楼主(2015-03-24):
线条显示不全怎么回事,是一根线,换不同的视角就这样了

楼主:
来人帮帮忙啊

网友A:
重新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放置一下。

不管用

网友:
显卡不是太差的话的话升级一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B:
SE软件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可能是画线的时候选择的视角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软件吗?

UG啊

网友:
显卡要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