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把隐藏的转化为显示的,而显示的转化为隐藏的

楼主(2015-03-24):
请问,solidworks中的装配图,比如我先隐藏一部分零件,然后在把剩下未隐藏的零件隐藏,而把已经隐藏的零件显示出来。要怎么操作?

网友:
设计树里面选中需要显示或隐藏的那个零件点击鼠标右键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孤立啊?
或者配合的时候查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孤立啊?
或者配合的时候查看配合?

比如有100个零件,第一步:我先隐藏10个,那剩下90个是显示的;第二步:我要把第一步中隐藏的10个变成显示,显示的90个变成隐藏,有没有快速的方法?

网友(点评):
没弄过,把他们弄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对文件夹操作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是装配体里面,我也没操作过,下午有同事问我,我没弄出来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装配体工具栏里有,显示隐藏零件。看下就知道啦!

网友:
装配体工具栏,有显示隐藏零件,另可以反选试下

网友:
在特征树里面显示和隐藏!!

网友B:
使用“显示隐藏的零部件"工具按钮

操作如下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2017-10-25):
引用 网友B:
使用“显示隐藏的零部件"工具按钮

操作如下

学习了!~!

网友(2017-12-15):
不是装配体怎么操作,UG里可以快捷键Ctrl+B+V进行反转显示和隐藏,SolidWorks谁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B:
使用“显示隐藏的零部件"工具按钮

操作如下

不可以

网友(2020-05-07):
跟NX的反转隐藏还是不一样,也没有仅显示

网友:
跟NX的显示隐藏还是不一样,而且也没有仅显示功能,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