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接头处O型圈拧紧后,为什么会挤出来?

楼主(2015-03-24):
如下图红色圆圈处安装一个o型圈,将接头拧紧后,o型圈会挤出来,想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如何避免?o型圈的使用规格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直螺纹,要么加工沟槽容纳O型圈,要么使用组合垫才行。如果是锥螺纹,直接涂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螺纹,要么加工沟槽容纳O型圈,要么使用组合垫才行。如果是锥螺纹,直接涂密封胶。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涂了密封胶就不用加o型圈了吗?现在我们的接头已经涂了588A的密封胶,o型圈是不是可以取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涂了密封胶就不用加o型圈了吗?现在我们的接头已经涂了588A的密封胶,o型圈是不是可以取 ...

我们这个密封胶能满足使用需求吗?

网友(点评):
满足什么使用需求?这样问你,你心里面怎么想。

网友:
应该是压缩量过大了

网友:
必须使用符合垫圈。

网友B:
那地方是放组合垫的,压力超高放铜铝垫,考虑到图上是锥螺纹应使用生胶带。

网友:
具体看情况选型

网友:
你要放O型圈就应该事先设计出O型圈沟槽,要不受螺母挤压受力不均肯定会被挤出来

网友:
看图应该是放组合垫密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涂了密封胶就不用加o型圈了吗?现在我们的接头已经涂了588A的密封胶,o型圈是不是可以取 ...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锥管螺纹。直管螺纹涂胶是没用的。锥管螺纹如果加工的很好,可以不涂胶就能密封;如果不放心,就涂乐泰5系列的密封胶。不用加密封圈。

网友C:
看压力是多少,压力低接头是锥螺纹就表面涂胶,压力高就加组合垫圈,加O圈接头连接面加工沟槽

网友:
奋发图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是不是锥管螺纹。直管螺纹涂胶是没用的。锥管螺纹如果加工的很好,可以不涂胶就能密封;如果不 ...

恩,是锥螺纹,前期既涂抹了588A的密封胶又加了O型圈。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压力是多少,压力低接头是锥螺纹就表面涂胶,压力高就加组合垫圈,加O圈接头连接面加工沟槽

恩,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地方是放组合垫的,压力超高放铜铝垫,考虑到图上是锥螺纹应使用生胶带。

恩,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锥螺纹,前期既涂抹了588A的密封胶又加了O型圈。感谢您的回答。

锥螺纹加O型圈是没有用的,一般用生料带加密封胶。O型圈密封是要沟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