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加个蓄能器更好一点?

楼主(2015-03-24):
液压系统箭头处是不是加个蓄能器更好一点,考虑到称重25吨 需要速度稳定 !  请大神指导下  怎样修改

网友A:
不对,你这应该是活塞杆伸出时负载吧?要稳定的话得有背压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你这应该是活塞杆伸出时负载吧?要稳定的话得有背压阀啊

对  伸出时才有负载  那么背压阀应该安装在哪个部位呢  出油口附近么

网友:
少个泄压阀

网友:
两油缸还需要同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伸出时才有负载  那么背压阀应该安装在哪个部位呢  出油口附近么

背压阀安装在液压缸出油管路,蓄能器是用来吸收系统的冲击与震动的。你这应该还涉及到两个液压缸的同步问题,如果没有机械同步的话估计还要在油缸进油管路上安装分流集流阀。楼下继续

网友B:
阀后加蓄能器只有一个功能,防冲击,不能带来速度的稳定。要避免流量不稳定造成的速度波动,蓄能器要加在阀前。
像这种非比例控制的回路,要想速度恒定,只能靠减小机械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压阀安装在液压缸出油管路,蓄能器是用来吸收系统的冲击与震动的。你这应该还涉及到两个液压缸的同步问 ...

十分感谢  恩 马上修改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后加蓄能器只有一个功能,防冲击,不能带来速度的稳定。要避免流量不稳定造成的速度波动,蓄能器要加在阀 ...

谢谢指导 !要是设计比例控制的回路 怎么安装比例阀 也是安装在出油路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要是设计比例控制的回路 怎么安装比例阀 也是安装在出油路上么

比例控制回路这已经是属于液压伺服(控制)系统而不是液压传动系统了。用滑阀喷嘴阀?反馈数据哪里来?如果是伺服油缸的话可以选择电液推杆(泵,阀,油缸做成一整体)。如果要自己搭系统的话框图和传递函数至少要先出来。伺服系统没啥经验,你召唤下988等大侠吧

网友:
你这个油缸需要同步吗?没看到采取什么同步措施啊

网友:
有速度稳定要求的话是不是加平衡阀比较好呢

网友:
为什么进油调速?稳定还是回流节流的好!应该用双单项液压锁

网友:
应该加液压锁

网友:
蓄能器要加在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