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铝板焊接还是钢板焊接

楼主(2015-03-24):
在别的论坛上看到的,讨论的还很热闹。

众说纷纭,有说是钢板焊接的,因为看到了氧化皮;有说是铝板焊接的,看外观像
看到他们讨论,我也找了张图片

这张图片里的焊接是钢板的还是铝板呢。
因为铝板焊接,平时接触不到,而平常接触到的钢板焊接都粗糙无比,所以一时也无法判断,不过按图片比例分析,图中厚板有50mm厚,两米多长,是某种机床的横梁,用铝板能保证刚度吗。

网友A:
上面那个跟下面的不是一个东西,

下面那个,应该是高硅铝板,也就是以前的硬铝,现在牌号很多,

一,表面有纵纹,象是挤压材,钢板在这个厚度都是热轧材,表面没有纵纹,

上面那个,有钢材的可能性,就是先表面处理了,才下料焊接的,一个原因是表面黑皮,这是切割痕迹,再就是有‘火切痕’还有砂轮修的痕迹,而铝板,现在是水切的多,或者是锯切,另外,基本不会用砂轮去修,这是跟钢板的区别,

再有就是导向带是焊接的,假如是铝的,应该是一体挤压的,不会后来焊接导向带,没有道理,我设计这类东西,都是挤压的,那才是常规工艺,不会瞎搞,怕人家笑话,

从几点看,上面那个是钢材,

网友(点评):
下面这个有竖纹,确实看起来是挤压成型的,上面那个不好说

网友:
最后一张图的焊缝像铝板焊接

网友:
最下面一张图可以确定是铝焊。
上面的图看着像不锈钢的,焊后酸洗处理过的

网友:
看大家的分析,学习

网友:
第三张焊纹怎么感觉象铝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跟下面的不是一个东西,

下面那个,应该是高硅铝板,也就是以前的硬铝,现在牌号很多,

998大侠高见

网友:
最后一张的焊缝比我们这里焊的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跟下面的不是一个东西,

下面那个,应该是高硅铝板,也就是以前的硬铝,现在牌号很多,

请问大侠,铝的导向条为什么不能后焊接,是因为铝焊接不如一体挤压出的强度好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铝的焊接难度大,不如挤的划算?如果是钢板焊接,那个条的端头似乎没有封焊,机加工时切削液会进去,这样不大妥当吧?

网友:
钢板焊接!

网友:
上面钢板,下面铝,上面的估计是表面处理了,类似于喷丸后酸洗了

网友:
因为是床子的横梁,一般不用考虑失稳,所以图示方管里面的肋筋我琢磨着应该是增加面刚度,如果采用挤压型材,这种肋筋爷可以挤压出来?

用铝件,估计是减少运动质量;

方管上面的长方孔估计是焊接工艺需要,但我不明白长方孔四个孔为什么不倒大圆角.

网友(点评):
第一个图中,地板与方管焊接的焊缝为什么要打磨掉,有明显的打磨痕迹,我估计是一家机床的试验机,在考量成本的前提下用的方管与板材的焊接

网友(点评):
从支撑架子尺寸来看,表面还垫了橡胶,材质就是铝的

网友C:
第一张,第二张是铸造铝,第三张是铝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第二张是铸造铝,第三张是铝焊接

赞同该说法

网友D:
6系铝焊接的。大厂焊的,小地方基本没有会焊这么厚铝板的。
一样的铝板钢板,刚度差不多,E只有1/3,重量也只有1/3。
主要要重量轻啊。
激光切割机用的吧。楼主在哪个论坛上看的,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跟下面的不是一个东西,

下面那个,应该是高硅铝板,也就是以前的硬铝,现在牌号很多,

你的图片百度找的吧!

网友(点评):
那不是我发的图片,你刚触网吧,哈哈

网友:
上面那个颜色,很像我们热处理完,喷丸去除氧化皮后的颜色,所以感觉是钢

网友:
手机看不清,上面估计是钢抛丸,方条如果是装导轨的话,结构设计不好,铝的这方条小了,好像没啥用。下方很像铝合金矩管,但问题是:焊缝大,下面方板没烧变形,另一个问题是用铁夹具直接上的,太不爱惜了,从这两点估计是不锈钢拉丝

网友(点评):
从焊缝看看,我觉得是铝的

网友:
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最后那张照片是我干机械以来看到焊得最漂亮的。。。

网友:
横梁

曾在激光行业呆了些年头,怎么看都象我当年玩的。

网友(点评):
也是焊接的吗,铝板吗

网友(点评):
行业中也有很多采用铝型材拉的,也有采用焊接的。看你发的图,基本上是后来进入激光行业的。

网友(点评):
哈哈 正解在此

网友:
铝板刚度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侠,铝的导向条为什么不能后焊接,是因为铝焊接不如一体挤压出的强度好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铝的焊 ...

你说的这个问题说明你很懂啊   铝焊接强度确实不好,所以飞机都是铆接而不是焊接  铝的焊接性也很差因为铝的表面都会有氧化膜,而且氧化膜的熔点是高于铝的所以焊接性好差  可以用氩弧焊 但必须要反接 因为阴极破碎的效果可以破除氧化膜

网友:
铸铝机架,然后铝焊接。我们家焊过铝油箱。

网友:
上图是制成的完全产品吗!

网友:
铝焊接

网友(点评):
你把一楼的图片放大,就会发现白里透黑,与你图中的板材丝皆然不同

网友:
是铝是铁很简单,你拿磨光机在不起眼的地方碰一下,带火花就是铁的。铁中含碳,会有火花,铝中没有,就不会起火花。

网友:
前面两张似乎和22楼的大侠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不一定用料是一样的、焊接出来真的很漂亮。对第三张图片有点疑问:是机床的衡梁,这样焊接铝的端面,强度够吗?如果是铝件,直接上铁夹子,这样好吗?

网友:
千分之千铝焊,钢焊的接缝熔渣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上面看不出,下面是铝焊。看便面就知道了,铝管挤压出来的纹路在那呢。

网友(2015-06-16):
我是学习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系铝焊接的。大厂焊的,小地方基本没有会焊这么厚铝板的。
一样的铝板钢板,刚度差不多,E只有1/3,重量也 ...

激光切铝板是不是对激光头有不小的损害

网友(点评):
CO2激光切高反射的材料肯定比切一般碳钢不锈钢损耗镜片,多维护清理镜片。一般进口设备都有防反射或检测镜片的装置。镜片本身是消耗品,算好成本收费就是了。

网友(点评):
光纤切割比较适用高反射材料。

网友(点评):
多谢 受教了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张是钢板焊接,焊后表面喷丸处理,第二幅应该是铝焊,拉伸型材焊板!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