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导致工件Z向尺寸变化吗?

楼主(2015-03-24):
刀尖比工件中心或高或低,或越来越高,或越来越低,会导致工件Z向尺寸变化吗?

一数车,加工端面时Z向尺寸渐变,最多变了约0.45(觉得异常就不让干了,否则估计还得变),经查刀尖与工件中心不同高,测量时刀盘旋转角度差了约0.35度(刀盘是伺服的),会导致刀尖高度差约2mm,可能是渐变的,调好后Z向尺寸也好了,我觉得蹊跷,不确定两者是否有关系,在此请教

刀尖比工件中心或高或低或越来越高或越来越低,会导致工件Z向尺寸变化吗?

网友:
会有点的,越来越高刀会往外跑的,相反会吃到里面去的

网友(点评):
能说说其中原理吗?

网友A:
刀尖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是轨道斜的吗?

网友(点评):
原因未查明

网友:
如果有加顶尖,就先检查尾座。如果没加顶尖,主轴偏了,重新校正一下。如果主轴偏了,Z轴加工中心线与工件中心线成了个夹角,那等于Z轴在走斜线

网友(点评):
导轨的水平也要检查,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设备安装时没规范安装,要么是经常加工大偏心工件没有配重,要么就是环境因素了,比较靠近大马路,或者车间本身有震动源(冲压之类)

网友B:
刀尖的中心高跟Z轴尺寸没有关系,Z轴尺寸变化肯定是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开始要对刀的吧

网友(点评):
在加工中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尖的中心高跟Z轴尺寸没有关系,Z轴尺寸变化肯定是还是有别的原因。

按理说没关系,但是在切削过程中中心高偏高的话刀具后角会有.......

网友:
会有点的,做小直径的就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尖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是轨道斜的吗?

可能是刀台的伺服机构也可能是机械机构,原因未查明

网友:
怎么就没人怀疑刀架子?换刀了吗

网友(点评):
刀架子是什么

网友:
刀架换刀的问题,定位点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感觉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