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咬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25):
不锈钢螺丝,M8的,旋合长度20毫米,力距用的是35NM,几天后拆的时候咬死了,费了老大劲才拆下来。看看螺纹,都已经烂掉了。问问老员工,说是不锈钢对不锈钢,要加油。请问为什么不锈钢对不锈钢会发生咬死现象?作用机理是什么?其他材料的螺丝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查阅拧紧力矩是否合适

网友:
碳钢咬死现象比较少见(延展性),不锈钢其本身性能防锈,外面有氧化层,锁紧时,压力与热力会将氧化层抹去, 使得金属牙纹直接进行剪切,进而发生黏着现象
适当加黄油,力矩合适, 表面清洁减少摩擦系数

网友:
题主所说的螺栓是在工作环境下工作的?有没有热,液等环境因素?还有,题主单位必须采用不锈钢螺栓而非其他钢制螺栓肯定有原因吧?

网友:
锁死或咬死常发生在不锈钢,铝合金及钛合金材料的螺丝上,这些金属合金本身有防腐蚀性能,会在表面受损伤时,在金属表面产生一层薄的氧化层来防止进一步锈蚀。当不锈钢的螺丝被锁紧时,牙纹间所产生的压力与热量会破坏这一氧化层,使的金属螺纹间发生阻塞或剪切,进而发生黏着的现象。当这一现象持续发生时,将使不锈钢紧固件完全锁死,再也无法拆下或继续锁上。通常这一系列的阻塞_剪切_黏着_锁死的一连串动作就发生再短短几秒钟,所以正确认识使用这类紧固件,方可预防这种现象。

网友:
又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同材质的螺栓螺母就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材料相同亲和力较大,会相互粘连。
加油润滑会好一点,主要还是力距过大。如果降力力距会影响锁紧,就得把螺丝改大了

网友:
螺栓连接扭矩过大!不同的连接方式所要求的扭矩也不同,但是M8的扭矩使用35N·M还是太大了,一般的增紧扭矩(测量扭矩)在25左右。
但是也是考虑螺栓等级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大部分不锈钢螺纹咬死的原因,想知道更详细的,请看
《不锈钢螺纹联接副损伤及咬死现象分析与解决措施》——机电工程技术2013.42卷第01期   作者 李文顶,孙鸣杰,江文达  (爪机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A:
00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热心助人

网友:
同意3楼和5楼的解释,我也认为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网友:
多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上个 防锁死剂即可(日本 有个品号 K100的 ),大厂出货 不锈钢螺丝 螺母都会上,就拍锁付时绞死。

网友:
学习了,常逛论坛收获很大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上的好心人。

网友:
又学习了,涨见识

网友:
不锈钢的话加工粘刀,原理我想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

长知识了,谢谢贴出。

网友:
又了解一个现象!!!!!学习了

网友:
我单位使用过一批M16*80的不锈钢螺栓,大多数都出现咬死现象。有可能是螺栓和螺母尺寸有问题,或者牙型有问题。
其他不锈钢螺栓基本没出现过类似现象。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之前还没怎么碰到这类现象,长见识开眼界了,多谢

网友:
,老板为了外观经常把螺栓拿去电镀,电镀会锁死么?M10以下的不锈钢螺栓会不会出现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