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5孔挤削局部超差

楼主(2015-03-25):
在1000MM分布圆钻3*15公差是加十丝的深100的孔,用龙门加工刀具是15合金钻一步到位,加工过程中刀具不稳定,有挤削的现象,容易造成局部超差,并且加工6 件或7件之后加工孔的直线度就超差了,样棒放不到底,请教大家指点

网友:
先用短钻头钻一段,再用长钻头。钻的过程要及时退刀排屑。另外钻头的刃磨也要对称,不然就容易钻偏

楼主:
这个方法一直在用,刚开始入头的时候很好,就是中下部分不好,现在把程序改成G0I控制的比G81好些但是不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一直在用,刚开始入头的时候很好,就是中下部分不好,现在把程序改成G0I控制的比G81好些但是不彻底 ...

切削速度也要注意,太快也容易偏。先检查钻头。

网友:
用G83   Q3.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