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螺纹,最后几刀声音特别大

楼主(2015-03-25):
数控车螺纹,公制M16×2外螺纹,工件伸出长度100mm,外径25,端头加工M16×2,长27mm外螺纹,现在我给定转速400转,螺纹外径加工至15.8,总切深3mm(不带修光刃)。问题是,加工出来的螺纹振刀纹特别明显,只有前几刀不震,最后几刀声音特别大,还不下削,螺纹刀没磨损。

请教下我哪里做的不对,是转速高了还是每次进刀量不对,第一刀15.0其次是14.5、14.1、13.8、13.6、13.3、13.1、13.0、12.9、12.8、12.8

网友A:
非要伸那么长不可么?工件装夹刚性不够的话,怎么调转速进给都效果不好,只不过低速情况会好一点

网友B:
后几刀进刀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伸那么长不可么?工件装夹刚性不够的话,怎么调转速进给都效果不好,只不过低速情况会好一点

谢谢,已经加装顶尖,问题解决了,转速低了以不行,生意更大。现在用顶尖,转速8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几刀进刀太少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车床工件的夹持有个基本的概念,以2.5D为标准,长了要加顶尖或者中心架或者跟刀架,
直径小的考虑纵切。

网友:
一边有用顶尖吗,有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