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样的图用solidworks怎么展开?

楼主(2015-03-25):
谢谢大神!圆弧中心和折弯处不在一条线上,要低2mm,我用抽壳做出来后,转钣金这卡住了

大婶们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可以展开利用钣金方面的功能

网友A:
用钣金画最上面那个,然后掏孔就行了呗

网友B:
SolidWorks有钣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有钣金的

我用钣金做不出来啊,那张图可能不太明确,抽壳转钣金,转不了。

网友(点评):
抽壳干嘛,直接钣金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钣金画最上面那个,然后掏孔就行了呗

大虾在看下新传的图片

网友(点评):
你那个图没太看懂

网友A:
数不对,约莫是这个样子,如果我没看错图的话。。。

网友:
我也试过了,没做出来,静待高手。。。

网友:
不过7楼说的那样,第一步直接先做成钣金,那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不对,约莫是这个样子,如果我没看错图的话。。。

谢谢大神,昨天做出来了,抽壳是没办法啦,用的和你一样的方法。

网友:
利用放样钣金:

网友:
前面几个画法是折弯后冲孔
像这样的零件,折弯后冲孔不好加工吧。(没干过,不知道对不对)
一般应该是下料的时候就冲好孔,割好缺口。
这样用钣金又该怎么做呢?
我实验了一下,用绘制的折弯,楼主看看能行不?跟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水水大哥,你这个中间大圆能插进去一个圆筒么,虽然楼主没有在图中标注是不是圆,而是我一厢情愿的认为是个圆。。。另外大哥不会没用过正交切除吧。。。

网友(点评):
复杂的都会了,简单的还能不会么?先切除后折弯和先折弯后切除哪个复杂?

网友(点评):
如果真要插入一个圆筒,需要修改草图以与之相适应。当然了,也可以先折弯后切除。

网友:
不知这样是不是楼主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