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减速电机?请教

楼主(2015-03-25):
    我这边有一台设备要求每分钟转速大概在0.5转左右,我们之前选用了R系列2级减速机,功率为0.55,减速比为1359输出转速为1转左右,再通过链轮减速达到要求的0.5转转速(因为以前老外的设备上是这么用的,所以都没仔细去算过)。设备运行1年多了都没问题,但最近这台设备突然间输出轴断裂,后来换了新的但没到1天又坏了,原来发现设备的轴被东西卡住了。电路上是设置过过载保护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这减速机选型是否有问题,于是就进行了简单的计算。不算不知道,一算下一跳,输出扭力T=9550X0.55/1=5252.5n*m,
而选型手册上减速机允许的最大扭矩为200n*m,
安全系数只有0.038,
难怪电路上设置的过载保护不起作用。知道了问题的所在我就想重新选型。我的解决办法是由于我这个设备对扭矩的要求不高,所以为了提高安全系数,尽可能的减小减速机的输出扭矩。减小功率是个好办法,于是选择了这种型号减速机的最低配电机,功率为0.12KW,不过安全系数还是不够,于是我就想到了适当增大减速机的基座号,这样也能提高安全系数,因为对减速机成本及安装大小有限制,于是选用了尽可能大的,但是安全扭矩也只有450n*m,这么一算下来,安全系数也只有0.39达不到理想的安全要求。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能尽可能的降低损坏减速机的要求。

网友A:
查一下扭力离合器,或者叫安全离合器,应该是你需要的那种。

网友B:
减速比为1359输出转速为1转左右???

那你认为,过载保护应该在哪个环节上?

会计算,当然很重要。但,这种情况,不会计算的人,也会很轻松地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扭力离合器,或者叫安全离合器,应该是你需要的那种。

这种方法我也想过,只是感觉当扭力离合器起作用了这时设备不转,但又没有停转的提示,(因为此设备平时车间工人很少会有注意它是否转动)可能时间久了会对设备造成损害。我现在的的想法是否能设定一个安全电流(之前设定的为额定电流,显然这个电流对减速机不安全),如果不到这个电流,减速机是安全的,过了就会自动跳闸,发出警报,因为对电气不是很懂,可能我这种想法只是异想天开

网友(点评):
这个玩意也简单,我曾帮丰田设计过一分转3转的输出,也是无人值守的。也是担心卡住了怎么办。在输出轴上装传动链上装个感应片,计算好链条跑一圈下来多少时间,超过太多,就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我也想过,只是感觉当扭力离合器起作用了这时设备不转,但又没有停转的提示,(因为此设备平时车 ...

电我也不懂,但是我从没看过有人这么用的。而且电流波动很大,大功率的机器开关机都会在整个电网里产生强大的电流冲击,抱歉我这里可能用词不准。
至于你说的设备不工作怕工人不知道,这个很好解决,找个方便的位置装一个凸铁块,旁边立一个装接近开关的支架,信号接入PLC输入口,判断导通次数/每分钟。如果不工作了,让PLC发信号让声光警报器响就可以了。
你可以买一个最大声的警报器。

网友(点评):
我就这么干的。扭力限制器加接近开关感应。超时没有感应到,就说明卡住了。

网友(点评):
我就这么干的。扭力限制器加接近开关感应。超时没有感应到,就说明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比为1359输出转速为1转左右???

那你认为,过载保护应该在哪个环节上?

1359这是减速机选型手册上的i 数值,对不对我不做评论,4级电机1400多转每分钟。
过载保护我认为最好能通过电器控制,发出安全警报。
以上帖子内容只是我叙述这件事情的一个经过,并不是在秀我的计算,只是能更好的来说明问题。
至于要不要通过计算也能想到,那我也不做评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我也不懂,但是我从没看过有人这么用的。而且电流波动很大,大功率的机器开关机都会在整个电网里产生强 ...

接近开关没听说过,谢谢指点。百度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我也不懂,但是我从没看过有人这么用的。而且电流波动很大,大功率的机器开关机都会在整个电网里产生强 ...

对了,就像你说的,安全离合器,看了一下,摩擦式的便宜,但很难设定具体的限位扭矩,其他的能设定的好像价格都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