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制作,请教

楼主(2015-03-25):
加工空心轴,长600mm外圆250内孔110。毛坯内孔50mm。请问如何高效率把孔解决了!想自己做一个90mm的钻头。如何制作啊

网友:
90MM没见过这样的钻头 学习一下

网友A:
车床金忽平面的刀杆和刀你知道吧,刀磨成两个对称刃,刀杆做成盲孔形式,一次可扩大10-20mm,用此刀时在零件的孔口先车一个导向孔即可,刀体用高速钢,双刃磨得对称是要领。

m_e
锪
盲孔深度500
那样看孔的长度了
正解,我做过从50一次扩到220,6180的车床

网友(点评):
我说怎么每次别人能打出来,而我不能,原来是师傅叫错了。

网友(点评):
一次从50到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金忽平面的刀杆和刀你知道吧,刀磨成两个对称刃,刀杆做成盲孔形式,一次可扩大10-20mm,用此刀时在零件 ...

你这50扩到220是如何做到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50扩到220是如何做到的啊!

谢谢!10--20是单边吗?

网友(点评):
直径,太大了刀杆刀架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金忽平面的刀杆和刀你知道吧,刀磨成两个对称刃,刀杆做成盲孔形式,一次可扩大10-20mm,用此刀时在零件 ...

金忽不知道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两字合起来。锪。

网友(点评):
我总是按hu来打字的,原来是huo,谢谢啊!

网友B:
大概做成这个样子,装在车床上,先预打50底孔,再扩,难点在于刀的刃磨,要断屑。

网友(点评):
前面那个端面压紧盘可以不要。

网友(点评):
那不是起压紧作用,是淬火件,起支撑定心作用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起来可能很难,底孔只有50,长度600,就算两头车也得300长,让刀啊!

网友(点评):
前端最好焊接一个白钢刀片,均分磨成120度,两侧断屑槽相反,就像一个大钻头。

网友(点评):
底孔扩大后再用你这个镗。

网友(点评):
大侠可能没用过,由于视角问题,反侧的刀未能显示,两侧刀的刃长不等,但绝不能焊接,否则刀就费了,这种方法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点评):
前面那个导向块,间隙怎样放,大了起不到定心支撑,小了会不会烧掉卡死

网友:
孔太大,用钻头有点困难,车床小了还会抖

楼主:
不知道装在尾座上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做成这个样子,装在车床上,先预打50底孔,再扩,难点在于刀的刃磨,要断屑。

我现在做60mm*350mm的刀杆直接装在尾座上。顶端用装上磨好的白刚刀,把两刃磨成125度。当钻头用,单边20多不知道个能打的动!

网友:
自己做刀简单点用高速钢刀方配刀杆,刀杆线切割方孔螺钉压紧,刀方做成台阶用于定位刀具外圆尺寸,刀杆采用莫氏锥柄与车床尾座连接。加工前在工件前端车一段与刀具外圆尺寸相同的孔用于导向。有能力也可以加工板钻、片形端面锪刀、套式扩孔钻。工件毛坯孔与外圆同心度不好,不要采用小于90°偏角的刀具,易使孔加工偏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金忽平面的刀杆和刀你知道吧,刀磨成两个对称刃,刀杆做成盲孔形式,一次可扩大10-20mm,用此刀时在零件 ...

我把它做成这样的了!不知道行不行!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它做成这样的了!不知道行不行!明天试试!

刀前角要大,锋利点,冷却水不能断,中心架支撑处最好也有冷却,吃刀不能大哟!

网友(点评):
刀磨得快,但后角不能大,不能有扎刀的倾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前角要大,锋利点,冷却水不能断,中心架支撑处最好也有冷却,吃刀不能大哟!

OK!65*300的刀杆应该不需要中心架吧!在说中心架已经架工件上了!没有了!跟刀架个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前角要大,锋利点,冷却水不能断,中心架支撑处最好也有冷却,吃刀不能大哟!

成品

网友(点评):
说下感受呀。钻的过程中会不会抖。

楼主:
还好,主要是把刀刃磨好,排屑要流畅,冷却要充足。我用的是空心钢管做的,在尾座连接处打个孔解决了进水困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好,主要是把刀刃磨好,排屑要流畅,冷却要充足。我用的是空心钢管做的,在尾座连接处打个孔解决了进水困 ...

yes!终于成功了!一刀60mm钢钢的!刀杆在粗点100--200没有问题!谢谢!机友们给我的灵感。我总结了一句话,干机械就得有想法,有想法就得去尝试,尝试过后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