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作草图怎样关联尺寸

楼主(2015-03-25):
各位好,
画草图时只有一个尺寸1是确定的,其他的尺寸都是尺寸1的函数,在画其他图形时能设定公式之类的将尺寸关联到尺寸1?否则每个都手动确定的话,尺寸1有改动其他都要一个个改,不方便。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合适的作图技巧?
请大家赐教,感谢!

网友A:
天花板前辈,真诚请教:

零件B里,想关联使用零件A里的任意参数,都有哪些软件能做到?万分感谢!

能不能将各软件里的参数关联方法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一直在用Inventor。感觉Inventor,设计前期,让你高兴得不得了,到后期验证阶段,那锤子一个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搜到了,用尺寸方程式,thx @寂静天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花板前辈,真诚请教:

零件B里,想关联使用零件A里的任意参数,都有哪些软件能做到?万分感谢!

如果用的中文特征栏就是吧Sketch1改成草图1即可。。。。

网友(点评):
万分感谢!!!那个。。。@。。。@。。。是自己写进去,还是用别的什么办法链接进来?

网友(点评):
我都是自己写进去,你也可以在方程式列表里面统一关联,不过也是手打,没发现太简便的方法

网友(点评):
同一个文件下的尺寸,打进去=号后可以用鼠标点击一下你需要关联的尺寸,跨文件的貌似需要手打。。。